如何选择和放置去耦电容和电阻?

楼主(2008-01-10):
如题````

楼主:
是的列 我忘记我发哪个区别了,呵呵

楼主:
嘿嘿谢谢老大 找到了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37-1-3.html
很奇怪一点,他把电容都放在PIN脚上面了这样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37-1-3.html
    很奇怪一点,他把电容都放在PIN脚上面了这样也可以?

    人家是放在背面的。

楼主:
    ...嘿嘿 米想到是2层板 大意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 米想到是2层板 大意了呵呵

    相互学习嘛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