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3W 20H原则?

楼主(2008-01-11):
(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3w就是两条线的间距是线宽的两倍   20H是电源层内缩地层20H   H表示电源层与地层的距离

    学习咯

楼主:
    20H是电源层内缩地层20H   H表示电源层与地层的距离
内缩是不是嵌套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20H是电源层内缩地层20H   H表示电源层与地层的距离
    内缩是不是嵌套的意思

网友B:
    字写得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写得不错哦!

多谢夸奖 :lol

网友:
引用 网友A:
3w就是两条线的间距是线宽的两倍   20H是电源层内缩地层20H   H表示电源层与地层的距离

    又学了一点.

网友:
    图画的好啊,透彻,赞!

网友:
3W规则:

为了减少线间串扰,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当线中心间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则可保持70%的电场不互相干扰,称为3W规则。如要达到98%的电场不互相干扰,可使用10W的间距。

20H规则:

由于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电场是变化的,在板的边缘会向外辐射电磁干扰。称为边沿效应。
解决的办法是将电源层内缩,使得电场只在接地层的范围内传导。以一个H(电源和地之间的介质厚度)为单位,若内缩20H则可以将70%的电场限制在接地层边沿内;内缩100H则可以将98%的电场限制在内。

网友:
    3W原则个人感觉比较适用于速率很高的信号或者比较敏感的信号上,不用刻意用在所有的信号上,特别是在布线紧张的情况下。一般的DDR信号直接采用5MIL-5MIL就可以了,具体的大小可以结合阻抗设计进行。

网友:
    3W的实际是2W吗?

    从以上各位的答案来看,3W规则更多的是S=2W的意思!并不是真正的3倍,这个跟我原来的理解有点不同。
我的理解是两条线的内边间距是3W,而不是两条线的中心距是3W。
至于20H规则,原来不清楚,现在比较明白!

网友(点评):
一般讲距离都是指中心距的,现在比较少说边距的好像

网友:
    感谢各位高手的解答,让我们理解得很透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