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过孔的个数问题

楼主(2008-01-11):
有时候由于层数、空间等因素,不得不打孔
请问走线的时候地址和数据线  、 控制线、CLK线等  一般最多/ 最少能打几个过孔?    其他一般的连线呢?

网友:
感觉只要不是上GHz的信号,4个孔是可以的,速度低些打6个一般也是可以的。

网友:
觉得地址和数据线  、 控制线、CLK线等一般都控制在两个孔之内,其他一般的就无所谓了,但是也尽量减少,空间不够嘛!呵呵!

楼主:
晓得  谢了~

另外问下晶振时钟线 由于放的比其他器件近嘛 有时候是可以直接连进去BGA的
那么  是直接连好   还是打孔进内层连好??   对于这种线的线宽有什么要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