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問題求救

楼主(2008-01-12):
我做了一款板子,洗板回來后交給貼片廠貼片,但是貼片回來后發現板子沒有貼零件的一面絲印處起泡了,請問這個是什么原因?只是絲印處有起泡,其他的地方沒有,有什么解救的辦法?

网友:
板子的质量有问题,或者在固化时,给烤坏了

网友(2008-02-28):
    板厂在压合板子的时候中间有空气,过炉时就会起泡。如果起泡没在线路下,或者按照与板子的比例有的可放行的~具体要看你们的检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