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系列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8-01-12):
问题1:铺铜时,比如说在BOTTOM层铺GND,但是我有TRACE是GND的NET,而同时我有想保留这些TRACE,使它和其它TRACE一样,与GND的SHAPE有一定的CLEARANCE,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一个解决办法是用静态的SHAPE,先用别的NET铺,铺完后再改成GND的NET,但是这样又产生问题了,我原来要连GND的VIA孔岂不是也连不到GND上面去了?

问题2:在ALL里面怎样做到使一个孔在一层开THERMAL,而在另外一层不开THERMAL,就比如说02C与04C都是GND层,但是我需要一个带GND的NET的孔在02C开THERMAL,而在04C不连GND,应该怎样处理?
我们现在想到的办法是在padsTACK中将04C的THERMAL FALSH换成另外一个FLSH,大小和ANTI PAD的大小一样.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按道理来说,将THERMAL FLASH改成CIRLE,大小和ANTIPAD一样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另外做一个FLSH才行,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问题3:TOOLS/PADSTACK MODIFY/EDIT GROUP是起什么作用的?我们曾经使用它对一组VIA进行改动,改动是成功了,但是改动成功以后这些孔再也无法EDIT了,也没办法改回原来的大小了,也改不成别的大小了?

谢谢拉!!!!
希望能够得到解答!!!

楼主:
。。。。。

希望能够得到解答!!!

楼主:
等待中..

怎么都没回答啊
焦急等待中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都没回答啊
焦急等待中啊.....

今天可能是不上班吧,高手可能没在这里吧

楼主:
回楼上

挖的话能保证SHAPE与TRACE之间的距离是标准的距离么?我需要标准距离.
这个办法是下下策.

楼主:
请教楼上的高手

怎样才能做到标准的?

网友:
如果格点设置精确  由于鼠标是按格点移动的  沿X或者Y方向 挖能弄整数 右下角可以看挖的半径

网友:
1。 原来的地孔的你可以把它避让的void去掉,当然你如果不是想要全连接的话,可以在void all也的可以在连接上去的。
2。你可以把地trace的两头cut掉一点,变为没有属性在避让也是可以啊,

不过都是有点麻烦了

网友:
你第3问题,我这边不会出现你那种情况,我这边改了还是可以编辑,可replace回原来的孔,可能是你是软件或其他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

问题二呢....

网友:
是哦,高手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