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心得

楼主(2008-01-14):
1.布局时飞线(鼠线,connection)的处理。 Layout的缺省设置并不是让飞线最短化。一开始布元件时,飞线实在是密如蛛网,晕头转向。Tools\length minimization (CRTL+M) 也没有用,硬着头皮在缺省设置下完成了元件布局。几欲faint。后来才发现其实没有设置好。正确或者说方便的设置应该是让飞线最短并且在移动中始终最短。

Setup\design rules\default rules\routing\ topology type\minimize

这样在按CTRL+M,很多飞线就消失了,也就最短了

Setup\preference\length minimize\during moving

这样移动元件是飞线始终最短。

另外,很多飞线其实是地线。可以把地线的飞线先hide起来。并把地线的net设置成比较特殊的颜色。这样就布局就方便多了。

View\nets\  选在左边net list 选GND net,加到右边view list。在右边选GND,下面view unroute details 选none, 在左边颜色中选一个颜色。

这样地线的飞线就hide起来了,并且是同一种颜色。当然这里要小心信号地和power地要分开先。

这样的设置布局起来就方便多了。早知道就好,ft。

2.改全部元件的字体属性。和protel一样,这个是可以一次全部改成相同的属性的。

单击鼠标右键,选select components, 再单击右键,选 select all (CTRL+A)。再单击右键,选query/modify (CTRL+Q), part outline width 输入想要的宽度,下面选label, 选Ref. Des. Press the big button under it. 弹出新窗口, input the value you want at size and width. Press OK. Then the size, width , even the part outline width are same. 有点麻烦。呵呵。

3.加过孔。开始我也以为pads不能随便加via,必须要画trace,然后加了还一段在top另一段在bottom,很让人ft,因为这via实在是太常用了。对GND的via要能经常的加随意的加才好。其实这也可以。

单击老鼠右键,check “select net”, select the net you want to add via, usually, GND net, the GND is high light. Then right click mouse again, select “ add via”, then you can add vias which are connected to GND net. Freely and put them wherever you want.  Remember, if the GND net is hide and set to a special color, no connection for these vias, but they are same color as other pads and trace in GND net.

4. 覆铜。覆铜应该是PADS的一大优点。快了很多。对于焊盘可以选择铜是盖过去(flood over)还是用对角(orthogonal, diagonal)连

  接。对某一个形状的焊盘只能一种设置。如果有几个圆形焊盘希望铜铺过去,而几个相同的圆形焊盘想用梅花连接。那可以这

  样。覆铜时preference\thermals\, select the pad and shape, check “ orthogonal” or “diagonal”, then all these shape pads are orthogonal or

     diagonal connection to the copper. And then, put a copper (铜皮)to the pads you want the copper flood over,and assign the same net to the

      copper. Then these pads are flooded over by the copper.

网友:
虽然版本很老.但是非常直观的概括了pads的设记特点,非常实用.简练

楼主:
呵呵

谢谢评论,我是个初学者,请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
    第1点 左边选择颜色右边还有个勾 要不要打呢?如图
    刚按LZ说的操作了下 ,飞线的效果见效并不明显 可能是我操作有问题把

网友:
    最好是勾上..不勾铜线就不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布局时飞线(鼠线,connection)的处理。 Layout的缺省设置并不是让飞线最短化。一开始布元件时,飞线实在是密如蛛网,晕头转向。Tools\length minimization (CRTL+M) 也没有用,硬着头皮在缺省设置下完成了元件 ...

    很感谢LZ的费心总结。关于鼠线的处理确实是复杂系统的降低工作量的重要途径,很好的处理rule和鼠线的关系很重要。但有时考虑到topology,我们需要的鼠线不一定是最短路径的,这是就要考虑ECO mode下的modify connection
忍不住纠正一点,在PADS 中的help定义中,鼠线确切的英文代称是ratsnest
    不当之处,烦请指正

网友B:
    感谢楼主
学习了
可是我的setup菜单下怎么没有preference选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感谢LZ的费心总结。关于鼠线的处理确实是复杂系统的降低工作量的重要途径,很好的处理rule和鼠线的关系很重要。但有时考虑到topology,我们需要的鼠线不一定是最短路径的,这是就要考虑ECO mode下的modify con ...

    LZ谦虚了,新手能够总结的这么好,你已经很棒了!

想请教一下forevercgh:ECO模式下modigy connection如何设置鼠线不是最短(没明白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如果可以的话,这样在布局时就可以防止一些关键器件放置的位置不符合硬件要求了吧(例如C1必须与U1接近,可能还接其它元件,如何通过网络看出这两个元件之间的关系)。望知道的高人讲一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
    学习了
可是我的setup菜单下怎么没有preference选项呢

    你的在TOOLS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谦虚了,新手能够总结的这么好,你已经很棒了!

    想请教一下forevercgh:ECO模式下modigy connection如何设置鼠线不是最短(没明白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如果可以的话,这样在布局时就可以防止一些关键器 ...

    荐意你了解一下,网络拓补问题

网友(2008-03-17):
支持下,
不过我觉得最好把快捷键也加进去,那样就更好了.
 象设置NET颜色,就是CRTL+ALT+N
设置飞线在移动元件时最短,就是CRTL+ALT+G
这样是不是直观了很多

网友: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2008-05-09):
帮助很大,能提高效率~~~

网友(2009-12-18):
LZ谦虚了,新手能够总结的这么好,你已经很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