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元件路径设置问题?

楼主(2008-01-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08-11-25):
我的元件根本没放在库里面还是可以用,也没有添加库文件,我只是把自己建的元件封装和自己做的其他cadence的东西都通通放在一个文件夹下面就行了。
这样有什么错误或则弊端吗??

网友(2009-02-16):
我把我 的库和PCB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也 可以 找到 啊

网友:
我的元件根本没放在库里面还是可以用,也没有添加库文件,我只是把自己建的元件封装和自己做的其他cadence的东西都通通放在一个文件夹下面就行了。
这样有什么错误或则弊端吗??
引用 网友A:

修改,查找都很麻烦

网友:
是啊,如果那个路径设的很多的话,只要在某一个里面找到了封装就不会报错。但是修改的时候就得翻遍所有的路径看用的是哪个的...最好还是设置自己的固定的路径。一来方便修改,二来如果重装的话便于备份。

网友:
问题是我就算改了路径可还是找不到!
不知道会是说明问题!

网友(2009-05-26):
般主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你没设置对把? 这样设置是没错的

网友(2009-11-25):
期待答案,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