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线丢失问题

楼主(2008-01-14):
我用DXP画板,画好好对照原理图检查,发现子图间的连接线少了,1图是连到AUDIO电路模块的,2图是连到mcu模块的,但他们之间没飞线,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生成网表的时候会有选项,不同的图纸间的同名PORT是否合并

楼主:
我把端口名换成不一样的也没飞线连接

不同的图纸间的同名PORT是否合并的选项在哪里找?

端口下面的波纹红线提示 ERROR:nets with possible connection problem 这是怎么回事?继续求教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母图出现了开路,汗,低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