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LOGIC中电源符号的方法

楼主(2008-01-14):
画线时,按着CTRL不放,然后去不断的按TAB键,就有不同的符号切换出来了

地符号也一样。。

修改/填加电源符号:

打开“库编辑”,新建“CAE”ADD到“门”,即可!

网友:
很实用的办法,刚刚试了一下

网友:
    那篇也看了,刚才看的不仔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线时,按着CTRL不放,然后去不断的按TAB键,就有不同的符号切换出来了

地符号也一样。。

修改/填加电源符号:

打开“库编辑”,新建“CAE”ADD到“门”,即可!  http://imgcache.qq.com/qzone_v4/b. ...

纠正一下,GND,off-page是作为connector的方式定义的,而不是“门”(gate),如果觉得系统default的符号不是很满意,可以自定义修改或者添加相应的GND和off-page

    不当之处,烦请指正

网友:
    我试过,管用.呵呵!

网友(2008-08-13):
    PADS2005 sp1 sp2 或PADS2007都不可以做到像上面说的啊...POWER PCB5.0是可以的

网友:
    進來了
    就給熱心的樓主頂一下
看到有熱心的同志
比較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