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下关于铺铜的问题

楼主(2008-01-15):
铺铜的时候是不是要先将面积较大的芯片先填充,然后再整板铺铜的?谢谢

网友:
一般是这样的!!!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软件啊

楼主:
谢谢

我用的是DXP

网友(2009-05-15):
2# YYY 我是新学习的,我想问问,什么叫面积较大的先填充啊?怎么填充啊?我用的是allegro.

网友:
怎么铺铜要看是什么板子啊,速率不高的板子一开始整版铺铜都行,速率高的就要全手动了,不然会很多你不想看到的铜箔。一句话就说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