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铺铜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8-01-16):
求教一下铺铜时Connect to Net 选择的是不是GND?

另外Track Width和Min Prim Length的值大小有没有要求的?

用的是DXP,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一下铺铜时Connect to Net 选择的是不是GND?

另外Track Width和Min Prim Length的值大小有没有要求的?

用的是DXP,谢谢

你想铺什么就选什么,Track Width等于大于线距就是实心铜,Min Prim Length我想应该是最小铺铜面积吧,不知道是不是,不对请更正

楼主:
布完板后就铺铜,那铜是孤立的还是和地GND或者是电源VCC连在一起的?

还有,软件中的Fill功能可以用来作铺铜用吗?我用的是protel,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