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H指令和问答

楼主(2008-01-17):
RoSH指令和问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RoSH指令和问答

这个有什么用呀!!!

网友:
ROSH 是环保吧,在电子里也相当于无铅,无铅并不是一点铅都没有。是含铅量要达到
百分之零点几。日本美国欧洲规定的含铅量都不一样。听说如果出口的产品你要是在
海关查出来通不过,全部没收。

网友(2008-03-18):
通讯类系统目前还没有强制rohs.但我们现在作封装时一般还是用含铅的(package is Rohs compliant except bump and ball)这样做便于以后转换。因为pb-free的与pb的焊球熔点不一样对于单板的assembly级有一些难度。

网友(2014-09-08):
搞不好会给以后埋个很深的雷!

网友(2020-10-19):
这个文件没多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