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 手机主板中哪些线采用差分线

楼主(2008-01-18):
请问高手 手机主板中哪些线采用差分线,在布差分线的时候 时候可以先布好一根线 用QL命令查询这根线的长度,在根据这个长度画另外一根线?谢谢

网友:
USB线 ,从CPU引出来的音频线0 W  R6 C/ Q- A
我没画过手机板,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