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如何隐藏GND网络鼠线?望高手解答

楼主(2008-01-18):
allegro中如何隐藏GND网络鼠线?

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llegro中如何隐藏GND网络鼠线?

望高手解答,谢谢!

最简单的办法是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是编辑属性

楼主:
非常谢谢楼上高手,问题一下解决,

如何编辑属性啦?

网友B:
点击edit---properties,然后点一下地网络!!!

楼主:
非常感谢各路高手的回答,这个问题学会!

网友(2008-04-16):
no_rat或者voltage

网友:
可将多个GND不显示网络,可否将这些GND高亮出不同的色呢.每次去改HIGHLIGHT不方便吧.是否选中NET再挑选色呢

网友C:
给加电源属性吧

加了 no rats,到时候,有哪个地方没连,找死你

网友D:
可否像PADS一样,把未连的报错,不就知道在哪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了 no rats,到时候,有哪个地方没连,找死你

笨死你,属性加了就不能去了么?

网友:
一般不喜歡用no_rat的人還是加voltage比較好。
除了最後打開rat找空pin以外,個人比較喜歡用report unconnected pins,這樣空pin的坐標都給出來了,可一步到位。

网友:
可以同样用按F12,然后找到一个“Voltage”的命令,后面值输入0 ,选择你要影藏属性的网络,就可以又看到网络又没鼠线,可惜我不会贴图片

网友(2008-11-24):
请问各位大虾:voltage是什么?
怎么使用??

网友(2009-02-16):
lki我也想学

网友:
一般不喜歡用no_rat的人還是加voltage比較好。
除了最後打開rat找空pin以外,個人比較喜歡用report unconnected pins,這樣空pin的坐標都給出來了,可一步到位。
引用 网友E:

对,楼上的说的好,在logic>>idenify DC nets里面照如下设置

GND的网表就变成方框了,实际使用很方便。

网友:
布板的时候最好不要没有鼠线哦。。。

网友:
呵呵 看样子办法很多哦~

网友F:
在Logic里选Identify DC Nets, 把网名GND的Voltage的值改为0就可以了,如果想改回来就Delete下。

网友(2009-04-13):
回复 网友E:
16.2我用设置电压的办法无效,不知道是不是新版本改掉了

网友:
问下voltage怎么加?

网友(2009-05-16):
发表于 2009-2-19 09:51 | 只看该作者 在Logic里选Identify DC Nets, 把网名GND的Voltage的值改为0就可以了,如果想改回来就Delete下。

可我DEL之后 ,焊盘上仍有X啊

网友:
把voTage设置成0后,DEL后,网络线将不会再重现,哪怕使用RATS NETS,也是不行啊???

网友:
howard2010 说的没错啊,小心为好!!!!!1

网友:
新手,又学习了。还有 no rats 和电源属性,回头去找找。

网友(2009-12-08):
选中要隐藏的地和电源的网络的属性设置 选择ratsnet_scheduel,把它设置成power and gnd就可以了

网友(2010-01-19):
    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去掉电源和地的老鼠线。logis-----identify DC NETS   选择网络附属性就可以了

网友(2010-03-18):
    最好不要关掉属线,漏了地孔,那就麻烦了。

网友:
可以產生unconnected pins report 就會告訴你座標和尚未連接的net

网友(2010-05-11):
于博士教程里有讲的。

网友:
恩,不错不错~很仔细了

网友:
非常感谢谢!!!
学习中!!!!

网友(2010-06-22):
voltage写上0就能看到PAD上有属性,

网友:
其实用logic - > indfity dc net, 将电源的电压设定为0    鼠线就会变成方块形式      也不怕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没设置正确吧?我经常用这个命令滴!

网友(2010-10-20):
将GND的net_spacing设成GND试试

网友:
又学了一招,多谢!

网友(2010-11-30):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一点,电源属性不错~

网友:
一般的板子上都会把gnd和power设置成no rat,15版的allegro将gnd设置过no rat之后,在add connect的命令下点一个gnd的pin或线的话整个gnd的网络都会hilight起来,可16.2版的将gnd设置过no rat 之后,在add connect命令下点gnd的pin或线后整个gnd的网络就不会hilight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EDIT->properties,find by name 选net,点more,出来的菜单选gnd网络,apply ,在avail property中选ratsnest_schedule,右边框中下拉选power_and_ground,确定。
这样出来的对应网络为小方框标注,对gnd和power特别有用,另外可以永久高亮设置不同电压电平对应的颜色。

网友:
    学习喽,
讲的啥都很详细
谢谢楼主

网友(2011-05-17):
    将GND接照我这样设你们就明白了

网友:
    设上图的最后一项..别他的就不用看了,呵

网友(2011-07-14):
你们行不行,添加属性,选择Ratsnets_Schedule--->选择power_and_ground.就ok了,电源也可以这么设置,你可以试试,不会的请教我。

网友:
    感觉 二楼的 好用

网友:
    edit->properties->voltage中附上GND就行,试试吧

网友:
    在颜色Diapaly中color/visibility中选中net,找到GND网络添加想要的颜色。

网友(2011-08-18):
    同意,用NO RAT确实不好找有哪些没连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击edit---properties,然后点一下地网络!!!

网友:
    不错,学习下小技巧

网友(2011-10-07):
    学习了,正需要的知识,谢谢大家!!

网友:
    理越辩越明!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2011-11-16):
又学一招

网友(2012-06-14):
一般的板子上都会把gnd和power设置成no rat,15版的allegro将gnd设置过no rat之后,在add connect的命令下点一个gnd的pin或线的话整个gnd的网络都会hilight起来,可16.3版的将gnd设置过no rat 之后,在add connect命令下点gnd的pin或线后整个gnd的网络就不会hilight .虽然EDIT->properties,选ratsnest_schedule,右边框中下拉选power_and_ground,确定,对应网络为小方框标注,但带线的时候整个网络不会hilight 起来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2-08-09):
    不错,很实用,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否像PADS一样,把未连的报错,不就知道在哪儿了吗?

呵呵,display——status,看下unconected前面小框提示坐标

网友(2012-11-23):
    进来学习一下,不错的料,谢谢分享

网友(2013-01-14):
引用 网友F:
在Logic里选Identify DC Nets, 把网名GND的Voltage的值改为0就可以了,如果想改回来就Delete下。

    这个方法太好了,谢谢~!

网友(2014-03-17):
把VOLTAGE的值输入0最好用

网友(2014-05-16):
网络报告里有详细的连接报告。
有什么引脚没有连接一看,一目了然!

网友(2016-04-21):
好人呀,谢谢这么多好老师的回答,学习啦!

网友:
    现在学习中,看了这么多;真的不错,但是给我的感觉没有PADS好用样;
    allegro的功能强到那?现在手上没事,就多学习下

网友(2017-11-02):
引用 网友D:
可否像PADS一样,把未连的报错,不就知道在哪儿了吗?

有飞线的显示,为啥要报错呢,还有在display-status那一项,有各种信息集合,一目了然

网友(2019-02-07):
    以下几种方法可以实现:
1.选中要隐藏的地和电源的网络的属性设置 Edit----》property,选择ratsnet_scheduel,把它设置成power and gnd
    2.选中要隐藏的地和电源的网络的属性设置 Edit----》property,选择VOLTAGE,输入0
    3.logic-----》identity DC net中把VOLTAGE的值输入0

网友(2019-09-03):
有好多方法啊,不过我看有接地的焊盘上用一个框框里面一个叉标出来,怎么设置的

网友(2019-11-19):
1.Logic-Identify加电压值,可以把飞线改成网格。
2.Display-blank rats可隐藏飞线。
3.Edit property-No-rats可以消除飞线。

网友(2020-06-27):
可以改成方形飞线,没有飞线的话FANOUT容易漏掉

网友:
    我擦!,08年的帖子又被顶起来了,08年的时候还在上高中呢

网友(2020-11-12):
    布板时候尽量不要用no rat,容易出问题,还是支持voltage

网友:
    Display-blank rats-nets 然后随便点一下GND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