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将BGA孔整体扇出,一共有多少扇出形式?

楼主(2008-01-18):
请教高手:如何将BGA孔整体扇出,一共有多少扇出形式?

网友A:
问题感觉有点模糊啊!!!
不知楼主要说明的是什么问题,我们一般用的是软件自带的自动fanout

楼主:
简单说:就是如何用fante扇出BGA的孔?
   新手上路,请各路高手杀近来指点下!

网友:
用的是allegro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感觉有点模糊啊!!!
不知楼主要说明的是什么问题,我们一般用的是软件自带的自动fanout

不模糊,,反而下面的人跑题了,,人家问的是形式,,并没说方法啊,!

论坛里还有一个贴讲的是高级fanout你可以找一找

楼主:
现用软件allegro,按照你们说的方法,怎么也扇不出来孔,真是个奇怪的问题,我是那里出错了啦?高手能详细分析一下写个文档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模糊,,反而下面的人跑题了,,人家问的是形式,,并没说方法啊,!

2941                     2943

2942               2944

论坛里还有一个贴讲的是高级fa ...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用软件allegro,按照你们说的方法,怎么也扇不出来孔,真是个奇怪的问题,我是那里出错了啦?高手能详细分析一下写个文档资料吗?

检查你的规则 如间距够不够,,格点合不合适,

楼主:
谢谢!强烈关照高手的回答,我在摸摸里面的尺寸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强烈关照高手的回答,我在摸摸里面的尺寸看看!

非也,新手罢了

网友(2008-12-29):
引用 网友B:

不模糊,,反而下面的人跑题了,,人家问的是形式,,并没说方法啊,!

2941                     2943

2942               2944

论坛里还有一个贴讲的是高级fa ...
  请问谁知道6楼所说的这4种方式在哪设置,先谢了!!

网友(2009-02-07):
呵呵,我也一直在找这个答案,希望哪位大侠能指点迷津!我很想知道第二种方式的BGA扇出规则的设置!盼!

网友:
还有个问题,我打出来的孔与焊盘之间的连线是通过直角转过去的,很奇怪哟

网友(2009-04-03):
扇出来的孔与焊盘之间的连线是直角的而不是成45°,这个我碰到过,如何解决,关注....

网友:
没想到有这么多种,我还以为只有一种呢,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