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压器走线

楼主(2008-01-18):
通常情况下,在走线时变压器内为什么不能走其他信号线?而变压器自身的线要铺铜?如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不好影响?变压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变压器是一般是做为能量转换的单元,其是通过电磁场实现能量转换,虽然磁力线大都在磁蕊内部,但也会有此泄漏的,所以变压器下面不适合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