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0 设计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01-21):
请教:如何在pads2000中增加安装孔焊盘?谢谢

网友:
做成一个元件,,然后在eco中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如何在PADS2000中增加安装孔焊盘?谢谢

楼主,学习一下高版本的吧!!!
你那个是不是有点落后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