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0 讨论区

楼主(2008-01-21):
刚刚开始学pads2000,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啊!!!!

    遇到一个问题ADS里面如何加安装孔(焊盘)和光学定位点啊?哪位大哥大姐们帮帮忙啊!!急

网友:
板的定位孔可以做成元件形式,在原理图中加器件就行...当然也可以用过孔来做.
光学定位点也叫MARK点....一般MARK摆放有一定的规则:1、点的大小(一般是直径为1mm)
2、隔离区,一般为直径2mm以上吧
MARK点了可以做成元件...那样就不用每次做板定义一次了。

网友(2008-03-18):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2009-02-07):
同时要分清楚是PTH,NP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