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层设置成CAM PLAN属性,也能有几个网络共一层吧?

楼主(2008-01-21):
pads中如层设置成CAM PLAN属性,也能有几个网络共一层吧?
那怎么分层割呢?分割后需要铺铜嘛?用哪个命令呢?
负片出菲林时,需要特别设置嘛?
一个关于出负片菲林时的一说明,
7.2 负片图形设置
在第6项中给定一个Document Name,选中Plane, 弹出一个界面选择相应的层→点击左下角的Layers,弹出下图用鼠标点击 Selected框中的内容,请仔细观察图中的选项;选项完毕按Preview进行内容预览,查看其效果

不太明白备注的那句话.
请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设置成CAM PLAN属性按常规只能有一个网络,,不用铺铜,,,你多加网络可以用2D线分割.(如有问题不能怪别人).出光绘时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CAM PLAN属性按常规只能有一个网络,,不用铺铜,,,你多加网络可以用2D线分割.(如有问题不能怪别人).出光绘时加上

那2D线在CAM PLAN层有电气特性嘛?出光绘要怎么设置才能避免出问题?

网友:
没有电气特性.简单元说就是一块铜,用2D线从中间画一下就变成两块.至于怎么设置才能避免出问题!不好回答,就像问:人怎样才不生病.你要看它有可能出现哪些问题:什么原因?

反正如果你在cam设多个网络,如果短路和断路是不会报错的,这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
顶一下!这可是经验所得,本人吃过亏的。建议新人一定要记得这些内容,防止出错。

网友(2010-12-08):
那个网络要单独说明的嘛?

网友:
如果有多个网络,推荐用混合分割或no plane.方便后面的设计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