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cadence设计微带线呢?

楼主(2008-01-22):
小女子用cadence画的板子要求信号产生和传输的时候用微带线。
请问用cadence能自己定义连线的形状和材料么??
很急~望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所谓微带线就是指电路板表层的线,如TOP和BOTTOM层的线。

楼主:
    哦~这样哦~但是请问那个线的材料能自己定义么?
比如说线的几何尺寸和介质参数?

网友:
    你只需要定义走线的宽度就可以了,介电常数是计算阻抗时用的。

楼主:
    我就是要计算阻抗啊~
如果不能定义介电常数的话,如何进行进行阻抗匹配的计算呢?
请您指教一下呢。。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是不是有点烦呢?
    呵呵

网友:
    这个早就讨论过了,请在论坛页面右上角搜索“阻抗计算”,有详细的计算过程。

网友(2008-04-10):
    lzh是画什么板???

网友:
    建议用SI8000计算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