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焊盘设计对话框中Layers标签项设置问题

楼主(2008-01-22):
Layers标签项中,如何对每一层的Regular  pad >Termal relief>anti  pad.的width和Height参数进行设置:其一,:它们三者的之间的设置是否存在一定的差量关系(比如我设置Regular  pad 的WIdth当前值为50,那么怎样设置Termal relief  WIdth及其anti  pad width的值?);其二,在什么情况下需要选择Termal relief 和anti  pad ,它们的形状根据什么来选择(circle/null/oblog/Fash/rectangle)?哪种形状比较好?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87-1-2.html- D0 h  f1 {1 C  B  u
先看一下这个再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