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封装编辑问题

楼主(2008-01-22):
我手工建好了一个DIP8的封装,现在我对焊盘不满意,想再次编辑,结果我看到书上没有相关的再次编辑说明(目前看到第8章:cadence  高速电路设计与仿真这本书),请教各位:在哪个菜单中有可以再次编辑pad,shape.line.和labels(RefDes/  Device/  value)的功能:谢谢

网友:
然后点一下你要编辑的焊盘就可以了

楼主:
是的,这个菜单可以去编辑焊盘Pad,封装中其他参数:如u*和实物外形要再次编辑在哪个菜单了?

网友:
外形丝印要编辑一般删除重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