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sdram系统中数据线匹配问题

楼主(2008-01-22):
    系统中FPGA对SDRAM进行读写控制,包含时钟在内的所有信号由FPGA发出,请问这种时钟属于那一种?(普通时钟系统还是源同步时钟系统),终端匹配时需要在FPGA和SDRAM两端都进行串行匹配吗?

网友:
    你的属于源同步时钟系统,时钟需要在发送端匹配,至于数据地址等其它信号是否要匹配,从以前做过的板子来看,有些板子有匹配电阻,有些板子没有,这个主要取决于FPGA的buffer驱动能力和带负载情况,很难说到底是否需要匹配,如果要匹配,常用始端匹配和终端匹配两种,以前的帖子有详细介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