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脚插槽的封装怎么做?

楼主(2008-01-23):
40脚插槽的封装怎么做?
哪里可以找到封装尺寸?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40脚插槽的封装怎么做?
哪里可以找到封装尺寸?谢谢

尺寸都不知道你要人家怎么知道做,最快的办法是放40个pin就可以了!!!

楼主:
我以前没做过,完全没有头绪,所以问得没有条理,还请见谅.
楼上说最简单就是放上40个脚,实在还是不会,焊盘的尺寸怎么确定?

网友A:
按常规来定吧!!!
每个pin间距是2.54mm,孔大小39mil吧焊盘为54mil.

楼主:
这个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做出来的??

老大你还是先看看书再说吧!!!
再不懂再问!!!
要不交点money可以考虑教教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常规来定吧!!!
每个pin间距是2.54mm,孔大小39mil吧焊盘为54mil.

我要做的就是这个尺寸的封装.

楼主:
再问下,图中drill/slot symbol
thermal relief 和anti pad的值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540-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1-2.html
Have a look

楼主:
我按照楼上几位告诉我的做了下.在此说声谢谢.
但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还是麻烦帮忙看下.

网友:
没有画丝印外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画丝印外框2997

看了下书,还是不明白,丝印外框画的时候的尺寸是怎么定义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
就是封装的实体外形!!!
到封装库版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画丝印外框2997

我今天做了一遍.不知对否?
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dingtianlidi在图上标出两焊盘中心距是600mil.我做的只有100mi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做了一遍.不知对否?
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dingtianlidi在图上标出两焊盘中心距是600mil.我做的只有100mil.

你见过插件器件只有2.54mm宽的吗?
光一个孔就有39mil,那你的封装是不是只有两个孔那么大.去找个40pin的单片机器件看一下
问一下你要做的是不是连接器,连接器的话一般是100mil,要把问题说请楚,我贴的那个图是dip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