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artwork生成drill后,在工作区里view drill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呢

楼主(2008-01-24):
请教:用artwork生成drill后,在工作区里view drill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呢?
只能看见outline边框,view里选其他层都可以正常显示~
后面经朋友提醒发现没有生成NC dirll,进入NC drill设置后输出NC drill后,再在artwork里输出artwork,发现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急!!

楼主:
恩,有点进展了~

我正在试,有点进展了,谢谢LS,我一会看看结果~

网友:
有两个文件 一个是drill.art  , 一个是 ***-1_*.drill   例如如果是6层就是 板名-1-6.drill
这个drill.art表示规格的,  看孔可以看这个  板名-1-6.drill
如果你的名字太长 后缀 **-1-6.drill 会显示不到

偶试了下 只生成NC dirll  不出art   可以只看到 drill

网友:
是不是没有打开那个层呢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的支持!
刚才我请我老乡帮我弄好了,不过具体是哪里设置出问题我也没有搞清楚,我一直都是按你们说的那样设置的,后面我看我老乡给我的正确的那个文件的设置也差不多,不过这里的drill设置和LS的不同,没有这一项,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
刚才我请我老乡帮我弄好了,不过具体是哪里设置出问题我也没有搞清楚,我一直都是按你们说的那样设置的,后面我看我老乡给我的正确的那个文件的设置也差不多,不过这里的drill设置和LS的不同,没有 ...

有关系,就是你没有选择这项,所以不显示!一定要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