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线文件

楼主(2008-01-25):
关于布线文件.ses和.dsn,有哪些区别啊?先谢了!

网友:
    DSN文件:
    A design file (.dsn) ontains design data generated by the PCB Editor. It includes complete information about components, connectivity (netlist) and design constraints. This file serv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all work in the PCB Router.
SES文件:
    A session file (.ses) contains design data generated by the PCB Router. It includes a nearly complete record of all commands and activities that were executed during a design session.
看不懂英文的再问。

楼主:
    我的理解大概如下:
    一个.dsn文件包函了由PCB编辑器产生的设计数据,它包括有关元器件,网络连接关系和设计规则的完整信息.在PCB布线器里,该文件一直服务所有工作.
    一个.ses文件包函了由PCB布线器产生的设计数据,它包括在设计中执行的所有指令和行为的几乎完整的记录.

按这个解释,那有了一个PCB的.dsn文件及封装库就等于有了完整的设计.那.dsn文件怎么变成allegro的.brd文件,是不是用布线器?要如何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