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图更改问题?请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2008-01-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什么更改工具?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把那个勾勾画上!!!
    find里面全选 试试看

网友:
    好像allegro中没有机械层哦

网友:
    同在机械层可以,change 。不能直接 change 到板框那层,要改的话可以  subdrawing出去编辑下在subdrawing进来

网友(2009-05-16):
回复 网友A:
    我还不明白呢。这个subdrawing,是怎么操作的?谢谢!

网友:
    直接在board geometry新建一个subclass层,命一个名字,一般按照日期命名,如0517-top等
然后就可以直接chang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