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摆放元件时无法将元件放到电路板上

楼主(2008-01-26):
手工摆放元件时无法将元件放到电路板上
如图,J1,J2,J3,J4都可以摆放出来,放置完后加了一个字母"p".但con1无法摆放,是怎么回事?还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2008-03-10):
看下焊盘和flash有没有存档

网友:
这个原因好多了,
可能是你零件有问题,可能是零件的PAD有问题
也可能是你板子太小了,放不下大零件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啦!

网友:
命令栏里会提示错误原因,照着提示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