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的封装

楼主(2008-01-26):
请问谁会金手指的封装啊?
一点思路都没,哪位会的帮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谁会金手指的封装啊?
一点思路都没,哪位会的帮帮忙,谢谢

一般是两面放对称的焊盘,长椭圆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两面放对称的焊盘3040

能否讲具体些?不是太明白.

网友:
还不明白吗?
要不你把你的电脑打开看一下显卡和内存条
两面是不是有焊盘的

网友:
有空也整一下

楼主:
放置金手指的时候出现 以下错误.
我的封装做的是否有问题?我在添加元件外形时不太清楚该如何添加?
放置时总是出现间距错误.该怎么解决?

网友:
没有关系!!!
你那个是封装实体区域和设置的禁布区有冲突!!!
金手指有挖掉的部分应没有实体区域!!!
也要和板框外形一样

网友:
这个焊盘的间距好像有点太小了!!!
都连在一起了

楼主:
是画成这样吗?

网友:
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98这个焊盘的间距好像有点太小了!!!
都连在一起了

我的焊盘长118mil.宽18mil.
防焊焊盘取成124*24mil的长椭圆.
刚板焊盘为118*18mil
相邻两金手指间距23.62mil.按这个画出来间距就这么小了

网友:
帮人帮到底!!!
配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焊盘长118mil.宽18mil.
防焊焊盘取成124*24mil的长椭圆.
刚板焊盘为118*18mil
相邻两金手指间距23.62mil.按这个画出来间距就这么小了

按图纸建立没有问题的,放心好了

楼主:
非常感谢.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我将金手指当作两个元件来看.一个放顶层.一个放低层.但放上去后出现package到package的间距错误啊.
我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我将金手指当作两个元件来看.一个放顶层.一个放低层.但放上去后出现package到package的间距错误啊.
我该怎么处理?

没明白你的意思
一个金手指两面都有焊盘的啊!!!
为什么要分开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一个金手指两面都有焊盘的啊!!!
为什么要分开来呢!!!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两面焊盘.

网友A:
要设置两个焊盘的!!!
一个是在顶层,一个是在底层
那个在底层的设置的是选中盲埋焊盘方试,也就是只设置底层的焊盘大小,再去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设置两个焊盘的!!!
一个是在顶层,一个是在底层
那个在底层的设置的是选中盲埋焊盘方试,也就是只设置底层的焊盘大小,再去做一下

我没能理解.能否给个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能理解.能否给个图示?

你发个结构图过来!!!
帮你做一下

楼主:
相邻两个金手指间距0.6mm
金手指长3mm.宽0.45mm
金手指距板子两边的距离为2.45mm
金手指总长63mm.
80pin的金手指长47.4mm
2组金手指中间间距4.2mm

我没有结构图,只有这些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邻两个金手指间距0.6mm
金手指长3mm.宽0.45mm
金手指距板子两边的距离为2.45mm
金手指总长63mm.
80pin的金手指长47.4mm
2组金手指中间间距4.2mm

我没有结构图,只有这些数据

没有结构图我不敢乱建!!!
给你做了两个焊盘,一个是顶层,一个是底层的,位置你自已放置.

楼主: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感谢才好
版主太好人了
不过我放置的时候怎么设置顶层.低层的.?

网友A:
已经设置好了的啊!!!
ob18_118t.pad是顶层的
ob18_118b.pad是底层的
你只要把这两个焊盘对称放置可以了,不要管它放置在哪一层,
就是在顶层要放置多少个你就选中ob18_118t.pad这个放置
底层要放置多少个你就选中ob18_118b.pad这个放置

楼主:
完全明白,这就做去.

楼主:
我现在放好焊盘了,不过红色标出的地方有个卡口,.请问我设置元件实体范围和高度及画元件外形是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
你把那个完全断开就可以了

楼主:
这样子可以吗?

楼主:
实在麻烦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麻烦了啊.

楼主:
版主,我昨天发现一个问题.金手指上下焊盘是不重叠的,错开放置.我试了一下,就成以下这样了
在电路板里调出来放置的时候,会出现P-P错误.
我建的封装

网友:
真是好人呢!

网友B:
    allegro做金手指这么麻烦啊,看看PP的
有大小和尺寸,楼主可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做金手指这么麻烦啊,看看PP的
    有大小和尺寸,楼主可参考一下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
    我不会做.所以搞得这么麻烦,呵呵
你给的方法的确简单,但不会pp
现在还是先把一个学会了再看

网友(2008-03-18):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
    我学会了,感谢楼主

网友(2008-06-23):
    这就是"金手指"  啊,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哈哈

网友:
    好贴,学习了!

    感谢,多学一招啊!

网友:
    xue xi le

    xie xie le

网友C(2008-08-04):
    金手指封装下载
此文件含有PCI金手指封装,为PROTEL文档。还有PCIE金手指封装,为POWERPCB文档。

网友:
    没有想到版主这么好
    我也是朋友介绍到这里来的
    斑竹帮你顶下

网友(2008-09-08):
    也不错呀
很好

网友(2008-12-28):
引用 网友C:
金手指封装下载
此文件含有PCI金手指封装,为PROTEL文档。还有PCIE金手指封装,为POWERPCB文档。

没有protel封装 power我不清楚。你看了没有就在这里说,让人白费力气

网友(2009-02-11):
我也正在做这个,遇上相同的问题了。请问楼主最终的那个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2009-03-17):
喔,我来学习学习哦

网友:
正在做,学习了

网友(2009-04-20):
好东西,小弟想请教各位前辈,在画原理图的时候ddr2 内存插槽的“PCB Footprint”栏应该填什么啊?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2009-07-10):
正在找啊

网友(2009-08-17):
好东东啊~~
LZ真好~~

网友(2009-12-05):
请问为什么底层要放盲埋类型焊盘呢,从什么考虑,知道的说说啊,谢谢了

网友(2010-01-14):
看你是做的那种金手指、有插卡槽、有按键的。

网友(2010-03-11):
ddr2 内存插槽有好几种啊

网友(2010-04-12):
我也要做这个,进来学习

网友(2010-07-07):
楼主人真厚道,学习了!

网友(2012-05-24):
各位大侠,能不能把PCIE的封装,共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置金手指的时候出现 以下错误.
我的封装做的是否有问题?我在添加元件外形时不太清楚该如何添加?
放置时 ...

大侠,可否将你的金手指封装共享一下,谢谢了。或者发到我的邮箱,402229566@qq.com,不胜感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已经设置好了的啊!!!
ob18_118t.pad是顶层的
ob18_118b.pad是底层的

大哥你的是什么软件打开的,我PADS打不开啊。

网友(2015-08-27):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的是什么软件打开的,我PADS打不开啊。

Cadence Allegro
不是P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