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点上powerpcb没有protel方便???请教高手,在POWERPCB中怎样处理这种情况!

楼主(2008-01-29):
如原理图有若干个同样的部分组成,在protel99中就可以先选择其中之一,先生成PCB,把所有元件标号前都加A(比如R1,R2就变成AR1,AR2).在PCB中进行布局,再把布好的局进行复制粘贴,原理图中有几部分就粘几部分,把后几部分的标号前缀改成B,C,D,...  如:BR1,BR2   CR1,CR2   DR1,DR2 ..... 再把完整的原理图与PCB同步, 这样后粘贴的布局就有了和第一个完全一样的连接关系,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我试过了同样进行复制粘贴处理,POWER中都是自动往下排号,而且跟原理图不对应,电气连接关系不完全一样
请教高手,在POWERPCB中怎样处理这种情况!

网友:
打开help,键入reuse,好好了解一下PADS的这个概念吧
要纠正一个误区,不一定高端的软件就好用,软件的定位不同,功能特点也不同,你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软件,没必要大炮轰苍蝇。当然,PADS和protel都是低端货。

楼主:
谢谢回复,但公司就要用这个软件,现在还是自学中,很多问题不明白啊!

网友(2015-10-13):
    可以在原理中批量把元件按模块编好位号导入PCB中布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