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下双面板制版的参数数据呢?

楼主(2008-01-29):
    谁能提供一下双面板制版的参数数据呢?入图所示

楼主:
    请问下面的那个附图与上面的那个差异在那里
在真实计算阻抗的时候是不是用上面的那个更准确真实?

下面那个算出来的是什么
没加绿油时候的阻抗吗?

网友:
    我以前做的板子Er1一般为4.3或4.2(要根据板厂的材料),计算阻抗一般按照上面的方法,考虑绿油的介电常数,一般按照那个软件的默认值(好像是2.0或2.5记不清楚了),板厚由自己定。最好就是你把需要的参数直接问生产的板厂,由他们提供,叠层结构他们也会推荐给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