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下关于阻抗匹配与可控阻抗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01-29):
    从一些资料上看,传输线的阻抗只与该传输线的物理横截面与介质参数有关系,只要它的这些参数定了阻抗就定了
如果这个传输线保持着长宽不变的话那么这个传输线应该就是处处瞬态阻抗都一样

    问题是在实际的电路中传输线上要挂接不同的电阻,电容,电感或者磁珠等器件
当这些器件挂接上的时候 阻抗又是如何匹配与可控的呢?如何做到pcb的阻抗可控?
请高手多指教

楼主:
    L与C的阻抗是随频率发生变化
在分析的过程中如何与传输线的阻抗结合在一起呢?

网友:
    如果电路中还出现R,L,C或者磁珠等等分立元件,这些器件的放置位置要么靠近源端要么是近端,就像匹配拓扑的作用一样,这样就把它们当作负载或者驱动的一部分,而不属于传输通道,所以呢......只需要分析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就行了.

网友(2009-06-13):
    我们经常说阻抗控制
    很多时候混淆概念
    这里的阻抗可以理解为传输线的瞬态阻抗
    当然也有一说是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述两种理解都可以是正确的

    但要明确的是这里所指的阻抗控制绝不是,或者绝对不可以理解成“传输线阻抗”
    上述高亮的三个概念不是用一个概念
    至于在传输线的分支上有接的电阻或者电容,它影响的是传输线的阻抗
而传输线的瞬时阻抗只和传输线的截面结构以及介质的介电系数有关,而和其他的因素皆无关联
如果传输线的瞬时阻抗保持不变,那么传输线存在特性阻抗,且特性阻抗值等于瞬时阻抗值

网友:
    问题是在实际的电路中传输线上要挂接不同的电阻,电容,电感或者磁珠等器件
当这些器件挂接上的时候 阻抗又是如何匹配与可控的呢?如何做到pcb的阻抗可控?

---------------------------------------------------

    接上这些器件后,首先要判断加的位置
比如电阻,有时加在远端做串联匹配,那么它有没有改变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呢?
参考下之前所说的特性阻抗受什么因素影响,即可明白加的电阻并没有改变某一节传输线的特性阻抗
而端接器件,它改变了传输线的阻抗(信号传输往返时间之后)
所以说阻抗可控与添加的这些无源器件是没有关系的
    阻抗可控只要保证传输线的特性阻抗是常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