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怎么建过孔

楼主(2008-01-30):
我练习pads2005,不知道via是怎么建的,

各路高手回答一下哦

网友:
看下这个吧  差不多一样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6-1-3.html

楼主:
那是盲埋孔的建立呀!!!
参考不了!!!
还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盲埋孔的建立呀!!!
参考不了!!!
还望有高手指点!!!

晕~ 晕~ 晕~

网友:
还是要区分清楚pad,thermal,antipad。
论坛里有许多相关的帖子,不妨搜索一下。
作为EDA软件,软件的设置是和工艺生产密切相关的,所以建议还是对PCB工艺作一定的了解,这样更有利于对软件中诸多概念的理解。

网友(2008-03-19):
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

shandianleo -2 恶意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