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过孔会变成这样

楼主(2008-01-30):
如图 加个孔周围就有个小圈 看着很不爽 怎么去掉

网友:
嘿嘿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新手
等高手来回答

楼主:
 我是PADS啊! 看着很不爽!这个圈 都不想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PADS啊! 看着很不爽!这个圈 都不想再工作了!
没那么严重吧

楼主:
完全是心理问题 看这这个圈很影响心情啊!
 我要是再不知道这个圈怎么去就准备重新放元件 重新导边框 重新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完全是心理问题 看这这个圈很影响心情啊!
 我要是再不知道这个圈怎么去就准备重新放元件 重新导边框 重新做

 LZ重新做这个小圈一样是有的,这是pads via的一部分.表示thermal relief或者antipad.
论坛里有相关帖子,LZ不妨找来一看.

网友:
六楼正确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重新做这个小圈一样是有的,这是pads via的一部分.表示thermal relief或者antipad.

论坛里有相关帖子,LZ不妨找来一看.

什么叫热焊盘减轻和相反?
 为什么是VIA有的 ?怎么以前都没发现呢?
 能不能麻烦你发哈相关帖子地址?
 我解决了 是在显示颜色里面调了下 这个圈圈就不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热焊盘减轻和相反?
 为什么是VIA有的 ?怎么以前都没发现呢?
 能不能麻烦你发哈相关帖子地址?
 我解决了 是在显示颜色里面调了下 这个圈圈就不见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