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视频采集卡

楼主(2008-01-31):
    show我的早年间做的PCI 4路视频采集卡

网友A:
    请教

    怎么在电源层中间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在电源层中间分割。

    原版是pads4.0画的,我现在用pads2007,其实电源层分割和以前版本差不多,有二种方法铺铜的方法可以实现:
    1,在no plane下,跟顶层或底层一样用“copper pour”图标来灌铜;
    2、如果选cam plane,则用 "plane area"图标,画法同1;
3、在split/mixed下,则也可以用"plane area"图标,或者用系统的自动分割功能:"auto plane separate"
    在用2,3时候,同时要指定分割的网络assign nets

网友:
    谢谢,我选择自动分割时,总是被要求从边缘开始。
    从中间进行分割的没有用过,试试。

引用 楼主:

    原版是pads4.0画的,我现在用pads2007,其实电源层分割和以前版本差不多,有二种方法铺铜的方法可以实现:
    1,在no plane下,跟顶层或底层一样用“copper pour”图标来灌铜;
2、如果选cam plane,则用 "plane ar ...

网友:
    提个小问题,不觉得你的中间的一排VIA会把地层和电源层打断,
打出来一条沟吗?
要是我们公司的EMC的人,早就要叫了,
    会打断的,让电源流过去的,
解决办法 是,重新调整一下布孔,别让铜皮断开。

网友(2008-03-21):
    板做的很整齐 太整齐 也是不太好的 学些

网友:
    好东西啊!能给个原版文件学习下吗

网友(2008-06-03):
    希望楼主提供资料

网友:
    好东西,要有原版的资料就更好了!

网友:
    对新手会有点难度的

网友:
    希望楼主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当然在无损楼主利益的情况下了

网友(2017-12-25):
    呵呵呵 视频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