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板框怎么画

楼主(2008-01-31):
我的板子大致是怎样的?请问怎么画板框.那两个半圆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种方法画:2:直接在画板框时就画出那个半圆来.到了要倒半圆的地方就在Options里选择Arc来画.画完后再先回Line就行了 ...

谢谢解答
不过因为这样画,不是一个完整的形状.做PACKAGE KEEPIN和ROUTE KEEPIN时会出错.
"Not a closed polygon or CLine. Element ignored!"

楼主:
我刚才理解错了.现在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ok

如2楼所说

网友:
再不规则用AUTOCAD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