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从哪可以找到PIC-E和minipci的电路原理图啊

楼主(2008-02-03):
小弟最近要做一个minipci转PCI-E的接口卡,需要好好研究一下二者的接口电路,但一直找不到原理图,请大家指点一下,在哪能够下载到啊? 多谢

网友(2023-11-06):
引用 楼主:
小弟最近要做一个minipci转PCI-E的接口卡,需要好好研究一下二者的接口电路,但一直找不到原理图,请大家指点一下,在哪能够下载到啊? 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