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摆放不进去

楼主(2008-02-09):
元件引脚数目与用到的元件一脚数目不匹配,就是有个引脚没有网络,
结果在每次摆放元件的时候都放不进去,请教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对了,我要摆放的元件是to-263m,就是12伏转五伏的,dk什么忘了,上面的脚没用到的那个

楼主:
帮个忙啊,大侠们

网友:
可不可以发到论坛上来

楼主:
不会啊,大概的意思就是原理图的元件引脚的数目和pcb里面 引脚的数目不一致,pcb的引脚数目大于原理图元件上的
就是这个意思,导致在摆放元件的时候,放不到板子里面

网友:
那你把管脚改成一致不就可以了,问题不就解决了.

楼主:
问题是像dk53这种封装,我们叫做to-128或者是to-263等这些封装,有的pin number是2\2之类的,一个个改太麻烦所以才有此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