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要手动选择网络,才有飞线?】

楼主(2008-02-09):
原理图的封装与PCB的封装都对应上了,但是PCB文件内只有元件,却无飞线.双击焊盘,显示No Net,要我自己从下拉出来的网络名中选上对应的网络名称,才会有飞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唉,难道大家一直就是这么做的?没想过让它自动出来么?

网友:
不是吧,飞线是可以隐藏和显示的,N->S->A是显示,N->H->A是隐藏!

网友(2010-09-14):
回复 网友A:

    N->S->A是显示,N->H->A是隐藏
这个是快捷键吗?还是???

网友:
按照网络表导出的器件,焊盘上没有网络多半还是库没对应上。

网友:
二极管会用这个问题,在库里封装的1脚改为A   2脚改为K 重新更新就好了

网友:
很多库都要自己修改的, 修改过后, 在电脑别处再保存一个备份, 免得重装时又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