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计算工具Polar SI9000 如何计算多处板阻抗?

楼主(2008-02-13):
    阻抗计算工具Polar SI9000 如何计算多处板阻抗?多于2层的

网友:
    Polar SI没玩过,只是看到许多文档中会有利用其进行impedance计算的图例。觉得和SQ,Hyperlynx中的impedance计算大同小异。
通常情况下,一个网络会在多个层间切换走线(例如LZ所讲的2 layers),但一般由于不同层impedance特征参数的不同所以走线在每层的impedance也是不同的(impendance是一个同length无关的量),至于SQ,Hyperlynx等软件如何进行这种同一net多层走线的总的impendance计算不得其解,但软件本身确实给出了整个net的impendance计算结果。
至于Polar SI暂无涉及,不敢评述

网友(2008-04-04):
    Polar Si对于阻抗计算还是要比其他的软件准确些,考虑的细节比较多。阻抗是一层一层算的。

网友(2009-10-20):
    都没东西放上来看看,光看大家聊天了

网友(2010-08-04):
    说点有用的啊。。。

网友(2011-04-14):
    什么情况下阻抗需要计算呀?

网友:
    这个得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