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的电源和地在分页设计和层次设计

楼主(2008-02-13):
好像都没有专门的offpage及port来表示啊;有点搞不懂

网友:
电源和地都是用SYMBOL来表示的,不用offpage cn或者port

楼主:
谢谢你

也是说不用offpage和port,虽然是用符号表示,但在电气特性上它们是连通的,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是这样的
理解成net就OK~

网友:
呵呵,理解万岁。

网友(2011-08-02):
回复 网友A:

您好,问个问题:
以地为例,如果symbol为GND_POWER,但名字不同,比如分别是GNDD、GNDA,那么应该是不同的网络吧,电气连接上应该是不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