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08-02-18):
FLASH和SDRAM都是存储器,两者有什么区别呢?搞不懂

网友:
FLASH存贮器叫闪存应该很快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想在问下SD卡和FLASH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想在问下SD卡和FLASH 有什么区别呢?

SD卡的存储模式就是flash,最好的老师是Google,谁用谁知道

网友:
SDRAM就是常说的内存,其作用和特性应该不用啰嗦了吧。从前几年的单倍速率到DDR双倍速率,再到DDR2,DDR3,最新的DDR4也已现身了。。。
FLASH就是闪存,具体依照技术又可细分为很多种,常见的是NOR FLASH和NAND FLASH,前者只用于存放CPU的启动代码,需要烧录,后者可以理解为磁盘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