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的MENTOR_WG问题集!!!(ZT)

楼主(2008-02-18):
mentor_Graphics_Design_Capture_v2000.5 原理图输入
Mentor_Graphics_Design_View_v2000.5 原理图输入及集成管理环境
Mentor_Graphics_Signal_and_Vision_Analyzer_v2000.5 传输线分析工具和信号完整分析
Mentor_Graphics_Expedition_PCB_v2000.5 设计及自动布线
Mentor_Graphics_Library_and_Parts_Manager_v2000.5 库管理工具和元器件管理
Mentor_Graphics_Analog_Designer_v2000.5 模拟电路仿真器
Mentor_Graphics_Betasoft_Thermal_Analysis_v2000.5 板级热分析
Mentor_Graphics_Report_Writer_v2000.5
Mentor_Graphics_Variant_Manager_v2000.5
Mentor_Graphics_Suite_v2000.5
Mentor_Graphics_Discovery_PCB_Viewer_v2000.5
Mentor_Graphics_Discovery_PCB_Planner_v2000.5
Mentor_Graphics_Edif_200_Schematic_InteRFace_v2000.5
Mentor_Graphics_Expedition_PCB_Browser_v2000.5 原理图和PCB查看器
Mentor_Graphics_Core_Libraries_v2000.5
Mentor_Graphics_DDM_Administrator_and_Client_v2000.5
Mentor.Graphics.HDL.Designer.Series.v2001.5
---------------------------------------------------------------------------------
EN的安装设置:
第一部分:要讨论软件的使用,首先就是要能正常使用,那么,第一步就是安装软件!
(因为xxx原因,lic的问题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1、运行setup
2、选择stand alone安装
3、选择安装目录即程序开始安装
4、呵呵,完全安装吧,省去偶n多口水。等软件安装到最后会有些窗口跳出来
     要求确认什么的,默认都可以了。
5、期间会有lic的设置,先skip!让软件安装完。
6、然后是acrobat!
7、确认安装完成后,接着装xvision,默认安装即可!重启计算机。
     注意:如果是光盘安装,不要把光盘取走,重启后安装程序还要读一些文件!
8、OK!安装部分结束。
第二部分,软件要正常的工作,基本的设置是必须的!
因为使用了nutc及xvision等unix的仿真软件,所以,大家往下看: ^_^!
1、xvision的设置:
     进入控制面板-》Xvision profile ,
     选择properties,
     选择Fonts,选择Add,
     选中Add font folder,浏览目录,选择x:\MentorGraphics\MGC_HOME\registry\fonts!
2、控制面板 -》Vision Communications,选择Transports,把TCP-Unix那一项enable!
3、lic设置:开始菜单-》mentor graphics licensing -》configure licensing ,xxx!
4、环境变量设置:
     变量名:MGC_WD    变量值: 你的工作目录
行了,基本设置OK了!
第三部分:默认库的LOCATION MAP
(安装路径不同而不同):
$MGC_GEN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gen_lib
$MGC_PASSIVE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passive_lib
$MGC_AP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accuparts_lib
$MGC_TEMPLATE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asim_templt_lib
$MGC_SMB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accusim_smb_lib
$MGC_MISC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misc_lib
呵呵,下面我补充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哦!  :)
大家都知道Agilent的Advance Design System是一个很好的rf设计软件,同mentor的Board Station配合使用可谓是高速设计的绝佳拍档。
首先,我们要做的嘛,把他们联系起来哦!
第一步:
mgc_location_map里,要加上:
$HPEESOF_LIBS
c:/mentor/en2002/libraries/hpeesof_libs
$MGC_S4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mgc_s4lib
$MGC_ADS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mgc_adslib
这些库文件其实mentor本身就已经给我们了,
查查你的硬盘:
c:\mentor\en2002\MGC_HOME\pkgs\pcb_rf\data\lib
把里面的文件tar出来到c:\mentor\en2002\libraries别告诉我你不知道tar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是设置环境变量:
AMPLE_PATH
c:\mentor\en2002\MGC_HOME\pkgs\pcb_rf\userware\en_na
记住,启动layout这样的模块的时候要选上RF选项!

----------------------------------------------------------------------------------------------

我用的工具是WG自带的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
1.把\mentorgraphics\2004\wg\win32\ocint\bin\mentorKYN.exe拷贝到capture\netforms目录下
2.在orcad capture中 创建网表(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_^),选取other子页,在formatters中选中上一步拷贝的mentorKYN.exe,点ok。
3.打开wg的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选中在orcad中创建的.prj项目文件,选择几层板的template。
4.打开job management wizard创建pcb板,然后打开pcb expedition做你最后的工作。

注意:你可能在第4步创建pcb的时候会提示forward annotation failed,这是因为capture中元器件的value和wg中的part number不一致,修改一下就行了。

不建议orcad to mentor wg的转换,假如一个很多元器件的原理图,在orcad中修改元器件的value和wg中的part number一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且在allegro做pcb也不见得比mentor 的pcb expedition差。

----------------------------------------------------------------------------------------------

先用WINISO工具把BIN文件转换为*.ISO文件,WINRAR可以解压ISO文件,把三张CD的主
文件(*2004.1)放到一起。里面有安装说明!大概步骤:
1.用记事本修改LGN文件,改成自己的网卡MAC地址。
2.用**.bat程序创建自己电脑的LICENSE.
3.设定两个环境变量,指定LICENSE.(里面有说明)
4.安装任意程序,指定LICENSE文件夹.
备注:*.ISO文件推荐虚拟光驱安装。

----------------------------------------------------------------------------------------------
1.viewdraw的库如何与Expedition PCB的cell关联,
我在Library Manager for DxD-Expedition中parts
中已经将symbol与cell映射了,而且预览中能看见二者,
可是在viewdraw如何加载库才能在像dc中那样放置part,
而且可看见symbol与cell?在viewdraw中只认symbol,
我加载symbol库时,能放symbol,但却没有对应的cell。
请教如何解决?
一。viewdraw  建立symbol是要有 package 的信息(同中间库中存在的cell对应)。
二。Library Manager for DxD-Expedition  连接一个完整的part和以前的wg相同。
三。在viewdraw的cell视图中单击右键,选你用的中间库。
一般情况没有问题
如果Expedition PCB掉入网络表有问题,看看是不是pintype没有建立的有问题。

谢谢知秋一叶,按你所说的我现在可以看见cell了,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一:“建立symbol是要有 package 的信息(同中间库中存在的cell对应)”,但是许多时候可能多个part使用一个symbol,他们有不同的cell,例如,一个n沟道的mosfet的symbol可能对应着IRF830、1N60A等,但他们一个是TO220,一个是IPAK封装,如何加package 的信息?是不是需每种cell建一个symbol?
二:如果symbol已经和cell对应了,那在Library Manager for DxD-Expedition  连接一个完整的part还有什么意义?
三:我已经在Design Configurations和Project Editor里设置了中心库(见下图),怎么还需在viewdraw的cell视图中单击右键选中心库?

----------------------------------------------------------------------------------------------

使用DxDesigner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
DxDesigner中Symbol有如下四种类型
Composite:
Module:
Annotate:
Pin:
问题是:如果我想画一个连接器的原理图,是选择Module还是选择Pin?Pin这种类型的symbol的主要用途是什么(我只知道GND、VCC等全局信号可以做成Pin type的symbol)?
备注:页连接符、层次连接符等用Pin,有实际器件封装的连接器用Module。

----------------------------------------------------------------------------------------------

使用DxDesigner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二
DxDesigner中Symbol的属性(Attribute)中有一个“PINTYPE”属性(定义在Pin上),其取值及涵义如下
ANALOG --> Analog pin
BI --> Bidirectional pin
IN --> Input pin
OCL --> Open collector pin
OEM --> Open emitter pin
OUT --> Output pin
TRI --> Tristate pin
不明白“TRI”与“BI”的区别?ANALOG类型的PINTYPE又是什么含义?有谁给解释一下!
另外,在pci9054(一块PCI板子上用到的PCI Bus控制芯片)的数据手册中对pci9054片子上的Pin的类型有如下分类:
I/O --> Input and output pin
I --> Input pin only
O --> Output pin only
TS --> Tri-state pin
OC --> Open collector pin
TP --> Totem pole pin
STS --> Sustained tri-state pin, driven high for one CLK before float
DTS --> Driven tri-state pin, driven high for one-half CLK before float
数据手册上对一些管脚的分类举例如下:
EECS (Serial EEPROM Chip Select)-->  O TP
AD[31:0] (Address and Data)-->  I/O TS
FRAME# (Cycle Frame)-->  I/O STS
INTA# (Interrupt A)-->  O OC
LINT# (Local Interrupt)-->  I/O OC
TA# (Transfer Acknowledge)-->  I/O DTS
问题出来了,在为pci9054芯片画原理图库做symbol的时候:
对AD (Address and Data)是选择 BI 还是 TRI ?
对INTA# (Interrupt A)是选择 O 还是 OCL ?
对LINT# (Local Interrupt)是选择 BI 还是 OCL ?
STS、DTS类型的又对应哪一种 PINTYPE?
NO1:  select Module

NO2. TRI   推拉输出

      BI    漏级开路

         这个和硬件有关系,和管教功能不大,比如 address 一般是 tri,data bus一般应该是bi
我在建元件库的时候,通常建完一个元件,想修改脚序号(如1.2.3,想修改为A,B,C)或想再加一个PIN后在PCB中重导库便提示警告如:"unable to update the cell 'PSOP36' in the Library Manager.
Pin count in cell (37) is different than in the referencing part (36)"有哪位知道如何才可以将Cells和PDBs中的PIN数目或PIN序号一致,便不再出现这类警告?这问题一直以来我都是忽略不管,因为重导后的PCB会跟库一致,但一直有疑问.还请大家帮帮忙!!甚是感谢!

----------------------------------------------------------------------------------------------

问:wg中如何将已经加入泪滴焊盘的泪滴全部去掉
答:select-teardrops
del its。

----------------------------------------------------------------------------------------------

问:Mentor WG(Expedition PCB)中怎么敷铜?没有Plane层!
答:1. Route->lanes->lace Shape
Then
2. Route->lanes->Planes Processor

----------------------------------------------------------------------------------------------

问:Design Capture中如何选中相同类型的东西?比如我要选择所有器件的Ref Des,想把他们的size改为相同尺寸,应该如何方便的全部选中呢?
答:你把所有的东西关掉,只留下ref des就可,然后框选,修改属性就可

----------------------------------------------------------------------------------------------

问:dxdesigner 如何自动重排零件编号?我希望韵能够像orcad 一样自动重派零件编号,r1,r2 r3......
我相信dxdesigner 应该可以,可我不会,
xiexie
答:tools->Creat Refdes

----------------------------------------------------------------------------------------------

问:Mentor WG中健PCB封装中的绿色符号是什么意思呀?好像是个定位坐标,上面还写了个C字
答:原点,做PCB封装时可以依据它做器件中心。

----------------------------------------------------------------------------------------------

问:Design Capture的中心库建立多个PART的元器件该如何建立?比如74hc14含有6个非门,只会建第一个。
答:6个非门,就在slots那一栏输入6就行了

----------------------------------------------------------------------------------------------

问:Mentor wg2004中能设置等长线吗?
答:你有没有试过 delete the " Diff Pair set number " and "Diff Pair Tol. = 0.1th" before tunning?
The tolerance  depends on what you need.
Other isssues to be considered:
1. Tune the short one.
2. Do not fix the tuning trace section.
3. No DRC on the traces.
4. Enough room for adding tuning traces.
5. set Routing Grid =  None
在net property中将两条线设为同组,最大长度一致,误差尽可能小,先手动布完后,按下TUNE,应该就可以了,或是用自动布线里的先ROUTE,再TUNE DELAY,也应该可以。
可以的
你先设置一对线,记住不是差分,在是差分前面那个,画好线后,按F7就好了
很简单

问:求教各位前辈WG2002:Expedition PCB走线问题刚学WG,手上资料少。有个问题问各位前辈:
用Expedition PCB走一根线后,用单根走线模式在原线上再另走一遍,
发现联好线后,又变回原线。相比之下,在POWER PCB中,新走线后,
原线就会自动删除。觉得Expedition PCB这样很烦人,是否设置有问题?求教各位了!
答:按F4键切换GLOSS模式

----------------------------------------------------------------------------------------------

问:请教关于Expedition 的规则设定。
如何设定一个特殊net 的 trace 与 plane 的间距呢?
如何修改Expedition 中的单位? " th "  to " mm " ?
请高手来帮忙,小弟对mentor wg 了解甚少。。。

答:在菜单中打开的次序:
setup->setup parameter,打开了一个对话框,在右边有一项isplay Unit 下的Design下拉框,
如果还找不到,就不用找了
Setup >Net class and clearance
First, Give the special net a new  net class name (it's setting can be same as default  class)
Then, in Clearance Tab, New a Rule Name, and in it, you can set trace to plane clearance,
Last, you can Set Special Net class to Net class Rules ( Each Type Net class).

----------------------------------------------------------------------------------------------

问:[求助]第三次虚心求教WG边框问题我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手机板子,我把DXF文件倒入PCB
后却不知如何做成Board oultline和board route,默认状态下的红色边框和灰色边框无法删除。
恳请各位朋友再三帮忙。

答:要在d raw下,按住ctrl 双击线.默认的 boardoutline 和router board是删除不掉的,
除非有新的polygon被change layer 成boardoutline.,默认的才会消失.

该polygon就是dxf中的outline.
polygon改成boardoutlin就是用4楼说的,在
draw mode下,将dxf之outline (polyline)预先组合成polygon,
然后选中polygon, 修改其property,将其属性改成boardoutline.
Route Boarder 是在boardoutline基础上复制,并同时,内缩一定距离.
我會讓M.E.出*.emn格式的機構圖, import進PCB後會自動生成Board_outline.  而且還有其他好處.
這樣也許最簡單.

----------------------------------------------------------------------------------------------

问:Expedition PCB规则设定的问题第一:Expedition PCB中如何设置间距规则才能允许同一网络的焊盘靠在一起,不同网络的焊盘则保持一定距离?我试着将net class设为all、default等的组合均达不到满意的效果。
第二:如果一条网络不同的线宽要求,比如大电流的采样电阻,大电流处线应宽,而变成电压信号送入ic的线就可以用较细的线,这种情况下如何设置线宽规则?
第三:Expedition PCB的线宽规则和间距规则的设定都必须用net class,而且每个网络只能属于一个net class,这样的话很不方便。比如同样属于高压的net class,但他们的电流不一样,有的电流很大,应属于线较宽的net class,而有的电流小,属于线较细的net class,那如何定义net class,设置规则呢?

答:第一個問題, 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姑且猜一下.
        如果你想把分屬兩個器件的同一Net的Pad靠在一起, 那麼這兩個器件的PlacementOutline勢必已經重疊了. 在Expedition中, 器件擺放的clearance從”Setup”à”Net Classes and Clearances”的設置表格中可以看出, 是指”PlacementOutline to PlacementOutline”, 這個值最小為”0”. 你想Pad靠在一起, 器件封裝就要造的比較特殊, SMT時也會有麻煩.
        整塊板子的”PlacementOutline to PlacementOutline”是統一的, 如果你想做到相同網絡Pad的clearance與不同網絡Pad的clearance不同, 那只有採用’二次設置’的方法了.

第二,三這兩個問題我覺得是一個問題, 都是想在同一根線上走出不同的線寬. 我碰到這種情況都是採用”Change Width”的方法, 只靠規則設置好像沒法解決. 如果有哪位高人有辦法靠設置規則來搞定, 我也很想學習學習.
第一:我得PlacementOutline to PlacementOutline设为0,两个器件的PlacementOutline还没靠在一起,由于焊盘之间的间距小于设定值,所以它自动将另一个器件推开,可是靠近的两个焊盘确属于同一个网络啊!见下图     而且即使关闭drc强制放下,布线也布不了。
第三个问题和第二个不太一样,主要是如何分配net。现在我能想到的方法只能是这样(比如电压只区分高压和低压,电流只区分大电流和小电流,而实际情况可能要分更多种):高压大电流的net分配到一个net class A,高压小电流的net分配到net class B,
低压大电流的net分配到一个net class C,低压小电流的net分配到一个net class D。
然后在设置线宽的时候将A、C设的宽,而将B、D设的较窄;在设置间距的时候将A、B设的远,而将C、D设的较近。这样设置起来很繁琐,所以想请教有无快捷的方法?
isc94002“整塊板子的”PlacementOutline to PlacementOutline”是統一的, 如果你想做到相同網絡Pad的clearance與不同網絡Pad的clearance不同, 那只有採用’二次設置’的方法了.”
问:对,就是相同網絡Pad的clearance與不同網絡Pad的clearance不同。我感觉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要求啊。比入一条网络A与地之间的电压达1000V,那他的焊盘与接地的焊盘的clearance应设的很大,而如果两个焊盘均接在网络A上,那他们之间的电压差为0(不计导线的压降),那就可以靠的很近,即使连在一起又如何呢?我就是不知道如何设置才能这样。(当然是在没有违反PlacementOutline to PlacementOutline的情况下)
还有,你说的用’二次設置’是什么意思?
答:是. Pad間距設置後, 不會再考慮是否同一Net的問題, 也就是說, DRC可不管你是否是同一網絡, 它只看間距符合不符合設置的值.
我曾做過Pad最小間距3mil(邊到邊), 這個好像是板廠的極限了, 再小就會有工藝的問題有良率的問題, SMT時問題更大.
不過剛才我試了一下, 我把DRC關掉, 把pad-pad設為'0', 同網絡pad擺近至不到1mil, 可以布線.
我以往都是這樣設置, 我記得最多的一塊板子上, 我設了11種Net Class.
除非你的那兩個靠的很近的焊盤是手焊件, 而且焊盤較大, 否則一定有問題.
'二次設置'的意思有點像攝影中的'二次曝光', 就是指先設置一個值, 畫一批線, 再設一個值, 再畫一批線. 若非迫不得已, 不建議使用此方法, DRC時會比較麻煩.
问:你想,比入一条网络A与地之间的电压达1000V,那他的焊盘与接地的焊盘的clearance应设的很大,比如是80th,而如果两个焊盘均接在网络A上,那他们之间的电压差为0(不计导线的压降),那就可以靠的很近,即使连在一起又如何呢?(不考虑工艺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两个同样是接在网络A的焊盘的间距也要求是80th的话,那会浪费很多空间的,这怎么是合理的呢?好像没有别的软件是这样的。
答:不好意思. 我從入行到現在, 一直做的是手持式消費類電子產品, 電壓都很低, 所以不會有你這樣的情況.
仔細想想, 你說的有道理.
要像你說的設置不同的間距可以做到, 但的確比較麻煩.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簡單的設置方法.
问:那复杂的办法是如何做呢?就是你用说的‘二次设置”吗?不过我觉得应该有别的办法,其它软件没发现有这问题。Expedition PCB这么有名的一个软件不会不考虑这种情况。即使是电压较低,不同网络间的焊盘也需要保持距离,比如20th,那你没遇到过需要将同一网络的焊盘的间距缩短到10th甚至相连的情况吗?
答:我做的都是面積很小的多層板, 手機, PDA, 數碼相機, GPS等一般都是這種板子, 在這種板子中一般不去考慮Pad-Pad的間距, 因為在建封裝時,我們已將安全間距畫在PlacementOutline中, 所以當Placement時, 只要注意PlacementOutline-PlacementOutline的設置值就OK了. 我一般設置Pad-Pad>6mil, 相連則是絕對不允許的, 原因我已說過多次.
設置不同Pad間距的方法如下.
假設, 現在有"a"和"b"兩個NetName.
1.  在"Setup -> Net Classes and Clearances...."中增加兩個新的NetClass"A"和"B", 並設置相對應的線寬和孔.
2.  在"Setup -> Net Properties...."中設置"a"的NetClass為"A", "b"的NetClass為"B".
3.  在"Setup -> Net Classes and Clearances.... ->Clearances ->Clearance rules for NetClasses"中增加一個新的rule"A-B". 在這裡你可以設置你想要的Pad-Pad間距.
4.  在"Setup -> Net Classes and Clearances.... ->Clearances ->NetClass to NetClass Rules"中增加一個新的rule, NetClass"A" to NetClass"B" 的 Rule為"A-B".
設置完成.
我觉得关于同一网络焊盘的clearance和不同网络焊盘clearance设置不同,这是
可以考虑的要求,不过,着要向mentor公司提出建议了,就象在铺铜时不能象
boardstation一样area fill 可以按照区域不同设置,却只能在plane processor中
对某一层用同一种铺铜方式一样.

----------------------------------------------------------------------------------------------

问:dxdesigner 的设置问题?我的dxdesigner是用滚轮进行放大缩小,我希望把滚轮改成画面的上下移动,那个高人知道呀?请指点一二。
谢谢
答:用滚轮缩放多舒服啊!为什么不用呢?如果你实在不想用,按低人的方法看看行不行,在design configurations里的Expedition PCB下,将zoom style设为disable试试!

----------------------------------------------------------------------------------------------

问:DXDESIGNER 的困惑各位同行,DXDESIGNER使用时, Forward Annotation到EXPEDITION.可是出现带有警告的成功转换到EXPEDITION,找到 Forward Annotation 的FILE VIEW,出现的如下列错误,怎么可能那,我那些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做法的,但是我在另个项目中,就可以,怎么办,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让我如何避免吗.他的这些要求,我都做了,可是他还是问我要,dxdesigner的属性我都对应了.看看各位以前是如何搞定他们的,这个情况困扰我好长时间了..
下列是一个器件的信息.
 Part Numb: VOLTREG -> Vend Part: VOLTREG
INFO:  Part "AT89S52" was not found in Central Library - Using local library.
 INFO: Cell AT89S52 is not in Central Library - Using local library.

   PDB Warning:  Missing cell or cell pin data.
      Top Cell with cell name 7805 will not be used for Part
      Number VOLTREG.  When cell problems have been fixed, please
      run DataBase Load if you wish to make use of this cell.
     WARNING:  Cell 7805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e CellDB for
      Part Number VOLTREG.

答:作了Pin Mapping了吗?sym和cell的pin对应的对吗?

----------------------------------------------------------------------------------------------

问:dxdesigner 的block is readonly我在用dxdesigner 建符号库的时候,修改proprerity, 选择图纸大小为z, 发现不能保存,dxdesigner 报错说“block is readonly".
why.
who konw it?
答:你可能同时打开了好几张图,你只打开你需要修改的那张再试试

----------------------------------------------------------------------------------------------

问:1.WG中如何铺不规则铺铜....
2.WG中如何加跳线...加跳线那个工具是灰的...
3.WG..如何利用原理图来布局...怎么交互功能,还比不上pads....(应该是我不会用)

答:1.draw mode下,从properties对话框的type下选择plane shape;或者在route->planes->place plane shape。
2.如果你的局部pdb库中没有跳线,则在局部pdb库做跳线或者用setup->Library Services从中心库中导入到局部库。
现在在Editor Control的Jumpers页应该能看到有可用的跳线了,在这里设置,选择可用的跳线吧,
其它设置你看一下就应该明白了。
3.PLACE PARTS AND CELLS-----SCHEMATIC CROSS PROBE   (ATTACH SELECTDE PARTS TO CURSOR)

----------------------------------------------------------------------------------------------

问:WG...如何让所有元件一次性放在板上
答:把元件全放在板框的边上用pr -dist *命令。
第二个问题,你选择上面的第一项,这样在SCH中选择你所要的一个部分后,pcb中相应的器件会全部选中(当然你得在setup->cross probe->setup中设置好,上次忘了说了),然后按f2移动吧。

----------------------------------------------------------------------------------------------

问:求助]怎么删除DX中新建立的原理图

答:删除用tools->delete sheet,不过删除或添加不会立即反映到ProjectNavigator Tree中的,你用save check保存一下才会反映出来

好

网友(2008-05-11):
    这么好的东西没人顶,貌似都是高手

网友:
    很好的经验总结啊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楼主辛苦了,非常感谢!

网友(2008-07-23):
    辛苦了,对于新手来说很有用啊

网友:
    不错的总结,想问一下 MENTOR WG2004下,定长线怎么设置啊

网友(2008-08-22):
    真是好的經驗及精闢的解說 謝謝!!

网友:
    很有价值,只有有心人才会做得这么仔细.

网友(2008-10-07):
    这么好的东西...是要顶的

网友:
    实在是好东西!真是有心人!强!

网友(2009-08-07):
都是经验呀,受教了

网友(2009-11-30):
这么好的东西怎能不顶

网友(2010-03-10):
经验总结,不错

网友(2010-06-03):
回复 楼主:

    里面的问题很经典,对我的学习很有帮助,多谢楼主!

网友:
ee 和pads差别大吗?pads的库能不能用在ee上?

网友(2010-07-30):
是从一个TXT文件考下来的吧
不管怎么样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0-12-03):
很实用的东东

网友:
Mentor_Graphics_Design_Capture_v2000.5 原理图输入
Mentor_Graphics_Design_View_v2000.5 原理图输入及集成管理环境
Mentor_Graphics_Signal_and_Vision_Analyzer_v2000.5 传输线分析工具和信号完整分析
Mentor_Graphics_Expedition_PCB_v2000.5 设计及自动布线
Mentor_Graphics_Library_and_Parts_Manager_v2000.5 库管理工具和元器件管理
Mentor_Graphics_Analog_Designer_v2000.5 模拟电路仿真器
Mentor_Graphics_Betasoft_Thermal_Analysis_v2000.5 板级热分析
Mentor_Graphics_Report_Writer_v2000.5
Mentor_Graphics_Variant_Manager_v2000.5
Mentor_Graphics_Suite_v2000.5
Mentor_Graphics_Discovery_PCB_Viewer_v2000.5
Mentor_Graphics_Discovery_PCB_Planner_v2000.5
Mentor_Graphics_Edif_200_Schematic_Interface_v2000.5
Mentor_Graphics_Expedition_PCB_Browser_v2000.5 原理图和PCB查看器
Mentor_Graphics_Core_Libraries_v2000.5
Mentor_Graphics_DDM_Administrator_and_Client_v2000.5
Mentor.Graphics.HDL.Designer.Series.v2001.5
---------------------------------------------------------------------------------
EN的安装设置:
第一部分:要讨论软件的使用,首先就是要能正常使用,那么,第一步就是安装软件!
(因为xxx原因,lic的问题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1、运行setup
2、选择stand alone安装
3、选择安装目录即程序开始安装
4、呵呵,完全安装吧,省去偶n多口水。等软件安装到最后会有些窗口跳出来
     要求确认什么的,默认都可以了。
5、期间会有lic的设置,先skip!让软件安装完。
6、然后是acrobat!
7、确认安装完成后,接着装xvision,默认安装即可!重启计算机。
     注意:如果是光盘安装,不要把光盘取走,重启后安装程序还要读一些文件!
8、OK!安装部分结束。
第二部分,软件要正常的工作,基本的设置是必须的!
因为使用了nutc及xvision等unix的仿真软件,所以,大家往下看: ^_^!
1、xvision的设置:
     进入控制面板-》Xvision profile ,
     选择properties,
     选择Fonts,选择Add,
     选中Add font folder,浏览目录,选择x:\MentorGraphics\MGC_HOME\registry\fonts!
2、控制面板 -》Vision Communications,选择Transports,把TCP-Unix那一项enable!
3、lic设置:开始菜单-》mentor graphics licensing -》configure licensing ,xxx!
4、环境变量设置:
     变量名:MGC_WD    变量值: 你的工作目录
行了,基本设置OK了!
第三部分:默认库的LOCATION MAP
(安装路径不同而不同):
$MGC_GEN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gen_lib
$MGC_PASSIVE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passive_lib
$MGC_AP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accuparts_lib
$MGC_TEMPLATE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asim_templt_lib
$MGC_SMB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accusim_smb_lib
$MGC_MISC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misc_lib
呵呵,下面我补充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哦!  :)
大家都知道Agilent的Advance Design System是一个很好的rf设计软件,同mentor的Board Station配合使用可谓是高速设计的绝佳拍档。
首先,我们要做的嘛,把他们联系起来哦!
第一步:
mgc_location_map里,要加上:
$HPEESOF_LIBS
c:/mentor/en2002/libraries/hpeesof_libs
$MGC_S4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mgc_s4lib
$MGC_ADSLIB
c:/mentor/en2002/libraries/mgc_adslib
这些库文件其实mentor本身就已经给我们了,
查查你的硬盘:
c:\mentor\en2002\MGC_HOME\pkgs\pcb_rf\data\lib
把里面的文件tar出来到c:\mentor\en2002\libraries别告诉我你不知道tar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是设置环境变量:
AMPLE_PATH
c:\mentor\en2002\MGC_HOME\pkgs\pcb_rf\userware\en_na
记住,启动layout这样的模块的时候要选上RF选项!

----------------------------------------------------------------------------------------------

我用的工具是WG自带的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
1.把\mentorgraphics\2004\wg\win32\ocint\bin\mentorKYN.exe拷贝到capture\netforms目录下
2.在orcad capture中 创建网表(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吧^_^),选取other子页,在formatters中选中上一步拷贝的mentorKYN.exe,点ok。
3.打开wg的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选中在orcad中创建的.prj项目文件,选择几层板的template。
4.打开job management wizard创建pcb板,然后打开pcb expedition做你最后的工作。

注意:你可能在第4步创建pcb的时候会提示forward annotation failed,这是因为capture中元器件的value和wg中的part number不一致,修改一下就行了。

不建议orcad to mentor wg的转换,假如一个很多元器件的原理图,在orcad中修改元器件的value和wg中的part number一致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且在allegro做pcb也不见得比mentor 的pcb expedition差。

----------------------------------------------------------------------------------------------

先用WINISO工具把BIN文件转换为*.ISO文件,WINRAR可以解压ISO文件,把三张CD的主
文件(*2004.1)放到一起。里面有安装说明!大概步骤:
1.用记事本修改LGN文件,改成自己的网卡MAC地址。
2.用**.bat程序创建自己电脑的LICENSE.
3.设定两个环境变量,指定LICENSE.(里面有说明)
4.安装任意程序,指定LICENSE文件夹.
备注:*.ISO文件推荐虚拟光驱安装。

----------------------------------------------------------------------------------------------
1.viewdraw的库如何与Expedition PCB的cell关联,
我在Library Manager for DxD-Expedition中parts
中已经将symbol与cell映射了,而且预览中能看见二者,
可是在viewdraw如何加载库才能在像dc中那样放置part,
而且可看见symbol与cell?在viewdraw中只认symbol,
我加载symbol库时,能放symbol,但却没有对应的cell。
请教如何解决?
一。viewdraw  建立symbol是要有 package 的信息(同中间库中存在的cell对应)。
二。Library Manager for DxD-Expedition  连接一个完整的part和以前的wg相同。
三。在viewdraw的cell视图中单击右键,选你用的中间库。
一般情况没有问题
如果Expedition PCB掉入网络表有问题,看看是不是pintype没有建立的有问题。

谢谢知秋一叶,按你所说的我现在可以看见cell了,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一:“建立symbol是要有 package 的信息(同中间库中存在的cell对应)”,但是许多时候可能多个part使用一个symbol,他们有不同的cell,例如,一个n沟道的mosfet的symbol可能对应着IRF830、1N60A等,但他们一个是TO220,一个是IPAK封装,如何加package 的信息?是不是需每种cell建一个symbol?
二:如果symbol已经和cell对应了,那在Library Manager for DxD-Expedition  连接一个完整的part还有什么意义?
三:我已经在Design Configurations和Project Editor里设置了中心库(见下图),怎么还需在viewdraw的cell视图中单击右键选中心库?

----------------------------------------------------------------------------------------------

使用DxDesigner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
DxDesigner中Symbol有如下四种类型
Composite:
Module:
Annotate:
Pin:
问题是:如果我想画一个连接器的原理图,是选择Module还是选择Pin?Pin这种类型的symbol的主要用途是什么(我只知道GND、VCC等全局信号可以做成Pin type的symbol)?
备注:页连接符、层次连接符等用Pin,有实际器件封装的连接器用Module。

----------------------------------------------------------------------------------------------

使用DxDesigner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二
DxDesigner中Symbol的属性(Attribute)中有一个“PINTYPE”属性(定义在Pin上),其取值及涵义如下
ANALOG --> Analog pin
BI --> Bidirectional pin
IN --> Input pin
OCL --> Open collector pin
OEM --> Open emitter pin
OUT --> Output pin
TRI --> Tristate pin
不明白“TRI”与“BI”的区别?ANALOG类型的PINTYPE又是什么含义?有谁给解释一下!
另外,在pci9054(一块PCI板子上用到的PCI Bus控制芯片)的数据手册中对pci9054片子上的Pin的类型有如下分类:
I/O --> Input and output pin
I --> Input pin only
O --> Output pin only
TS --> Tri-state pin
OC --> Open collector pin
TP --> Totem pole pin
STS --> Sustained tri-state pin, driven high for one CLK before float
DTS --> Driven tri-state pin, driven high for one-half CLK before float
数据手册上对一些管脚的分类举例如下:
EECS (Serial EEPROM Chip Select)-->  O TP
AD[31:0] (Address and Data)-->  I/O TS
FRAME# (Cycle Frame)-->  I/O STS
INTA# (Interrupt A)-->  O OC
LINT# (Local Interrupt)-->  I/O OC
TA# (Transfer Acknowledge)-->  I/O DTS
问题出来了,在为pci9054芯片画原理图库做symbol的时候:
对AD (Address and Data)是选择 BI 还是 TRI ?
对INTA# (Interrupt A)是选择 O 还是 OCL ?
对LINT# (Local Interrupt)是选择 BI 还是 OCL ?
STS、DTS类型的又对应哪一种 PINTYPE?
NO1:  select Module

NO2. TRI   推拉输出

      BI    漏级开路

         这个和硬件有关系,和管教功能不大,比如 address 一般是 tri,data bus一般应该是bi
我在建元件库的时候,通常建完一个元件,想修改脚序号(如1.2.3,想修改为A,B,C)或想再加一个PIN后在PCB中重导库便提示警告如:"unable to update the cell 'PSOP36' in the Library Manager.
Pin count in cell (37) is different than in the referencing part (36)"有哪位知道如何才可以将Cells和PDBs中的PIN数目或PIN序号一致,便不再出现这类警告?这问题一直以来我都是忽略不管,因为重导后的PCB会跟库一致,但一直有疑问.还请大家帮帮忙!!甚是感谢!

----------------------------------------------------------------------------------------------

问:wg中如何将已经加入泪滴焊盘的泪滴全部去掉
答:select-teardrops
del its。

----------------------------------------------------------------------------------------------

问:Mentor WG(Expedition PCB)中怎么敷铜?没有Plane层!
答:1. Route->lanes->lace Shape
Then
2. Route->lanes->Planes Processor

----------------------------------------------------------------------------------------------

问:Design Capture中如何选中相同类型的东西?比如我要选择所有器件的Ref Des,想把他们的size改为相同尺寸,应该如何方便的全部选中呢?
答:你把所有的东西关掉,只留下ref des就可,然后框选,修改属性就可

----------------------------------------------------------------------------------------------

问:dxdesigner 如何自动重排零件编号?我希望韵能够像orcad 一样自动重派零件编号,r1,r2 r3......
我相信dxdesigner 应该可以,可我不会,
xiexie
答:tools->Creat Refdes

----------------------------------------------------------------------------------------------

问:Mentor WG中健PCB封装中的绿色符号是什么意思呀?好像是个定位坐标,上面还写了个C字
答:原点,做PCB封装时可以依据它做器件中心。

----------------------------------------------------------------------------------------------

问:Design Capture的中心库建立多个PART的元器件该如何建立?比如74hc14含有6个非门,只会建第一个。
答:6个非门,就在slots那一栏输入6就行了

----------------------------------------------------------------------------------------------

问:Mentor wg2004中能设置等长线吗?
答:你有没有试过 delete the " Diff Pair set number " and "Diff Pair Tol. = 0.1th" before tunning?
The tolerance  depends on what you need.
Other isssues to be considered:
1. Tune the short one.
2. Do not fix the tuning trace section.
3. No DRC on the traces.
4. Enough room for adding tuning traces.
5. set Routing Grid =  None
在net property中将两条线设为同组,最大长度一致,误差尽可能小,先手动布完后,按下TUNE,应该就可以了,或是用自动布线里的先ROUTE,再TUNE DELAY,也应该可以。
可以的
你先设置一对线,记住不是差分,在是差分前面那个,画好线后,按F7就好了
很简单

问:求教各位前辈WG2002:Expedition PCB走线问题刚学WG,手上资料少。有个问题问各位前辈:
用Expedition PCB走一根线后,用单根走线模式在原线上再另走一遍,
发现联好线后,又变回原线。相比之下,在POWER PCB中,新走线后,
原线就会自动删除。觉得Expedition PCB这样很烦人,是否设置有问题?求教各位了!
答:按F4键切换GLOSS模式

----------------------------------------------------------------------------------------------

问:请教关于Expedition 的规则设定。
如何设定一个特殊net 的 trace 与 plane 的间距呢?
如何修改Expedition 中的单位? " th "  to " mm " ?
请高手来帮忙,小弟对mentor wg 了解甚少。。。

答:在菜单中打开的次序:
setup->setup parameter,打开了一个对话框,在右边有一项isplay Unit 下的Design下拉框,
如果还找不到,就不用找了
Setup >Net class and clearance
First, Give the special net a new  net class name (it's setting can be same as default  class)
Then, in Clearance Tab, New a Rule Name, and in it, you can set trace to plane clearance,
Last, you can Set Special Net class to Net class Rules ( Each Type Net class).

----------------------------------------------------------------------------------------------

问:[求助]第三次虚心求教WG边框问题我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手机板子,我把DXF文件倒入PCB
后却不知如何做成Board oultline和board route,默认状态下的红色边框和灰色边框无法删除。
恳请各位朋友再三帮忙。

答:要在d raw下,按住ctrl 双击线.默认的 boardoutline 和router board是删除不掉的,
除非有新的polygon被change layer 成boardoutline.,默认的才会消失.

该polygon就是dxf中的outline.
polygon改成boardoutlin就是用4楼说的,在
draw mode下,将dxf之outline (polyline)预先组合成polygon,
然后选中polygon, 修改其property,将其属性改成boardoutline.
Route Boarder 是在boardoutline基础上复制,并同时,内缩一定距离.
我會讓M.E.出*.emn格式的機構圖, import進PCB後會自動生成Board_outline.  而且還有其他好處.
這樣也許最簡單.

----------------------------------------------------------------------------------------------

问:Expedition PCB规则设定的问题第一:Expedition PCB中如何设置间距规则才能允许同一网络的焊盘靠在一起,不同网络的焊盘则保持一定距离?我试着将net class设为all、default等的组合均达不到满意的效果。
第二:如果一条网络不同的线宽要求,比如大电流的采样电阻,大电流处线应宽,而变成电压信号送入ic的线就可以用较细的线,这种情况下如何设置线宽规则?
第三:Expedition PCB的线宽规则和间距规则的设定都必须用net class,而且每个网络只能属于一个net class,这样的话很不方便。比如同样属于高压的net class,但他们的电流不一样,有的电流很大,应属于线较宽的net class,而有的电流小,属于线较细的net class,那如何定义net class,设置规则呢?

答:第一個問題, 我不是很懂你的意思. 姑且猜一下.
        如果你想把分屬兩個器件的同一Net的Pad靠在一起, 那麼這兩個器件的PlacementOutline勢必已經重疊了. 在Expedition中, 器件擺放的clearance從”Setup”à”Net Classes and Clearances”的設置表格中可以看出, 是指”PlacementOutline to PlacementOutline”, 這個值最小為”0”. 你想Pad靠在一起, 器件封裝就要造的比較特殊, SMT時也會有麻煩.
        整塊板子的”PlacementOutline to PlacementOutline”是統一的, 如果你想做到相同網絡Pad的clearance與不同網絡Pad的clearance不同, 那只有採用’二次設置’的方法了.

第二,三這兩個問題我覺得是一個問題, 都是想在同一根線上走出不同的線寬. 我碰到這種情況都是採用”Change Width”的方法, 只靠規則設置好像沒法解決. 如果有哪位高人有辦法靠設置規則來搞定, 我也很想學習學習.
第一:我得PlacementOutline to PlacementOutline设为0,两个器件的PlacementOutline还没靠在一起,由于焊盘之间的间距小于设定值,所以它自动将另一个器件推开,可是靠近的两个焊盘确属于同一个网络啊!见下图     而且即使关闭drc强制放下,布线也布不了。
第三个问题和第二个不太一样,主要是如何分配net。现在我能想到的方法只能是这样(比如电压只区分高压和低压,电流只区分大电流和小电流,而实际情况可能要分更多种):高压大电流的net分配到一个net class A,高压小电流的net分配到net class B,
低压大电流的net分配到一个net class C,低压小电流的net分配到一个net class D。
然后在设置线宽的时候将A、C设的宽,而将B、D设的较窄;在设置间距的时候将A、B设的远,而将C、D设的较近。这样设置起来很繁琐,所以想请教有无快捷的方法?
isc94002“整塊板子的”PlacementOutline to PlacementOutline”是統一的, 如果你想做到相同網絡Pad的clearance與不同網絡Pad的clearance不同, 那只有採用’二次設置’的方法了.”
问:对,就是相同網絡Pad的clearance與不同網絡Pad的clearance不同。我感觉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要求啊。比入一条网络A与地之间的电压达1000V,那他的焊盘与接地的焊盘的clearance应设的很大,而如果两个焊盘均接在网络A上,那他们之间的电压差为0(不计导线的压降),那就可以靠的很近,即使连在一起又如何呢?我就是不知道如何设置才能这样。(当然是在没有违反PlacementOutline to PlacementOutline的情况下)
还有,你说的用’二次設置’是什么意思?
答:是. Pad間距設置後, 不會再考慮是否同一Net的問題, 也就是說, DRC可不管你是否是同一網絡, 它只看間距符合不符合設置的值.
我曾做過Pad最小間距3mil(邊到邊), 這個好像是板廠的極限了, 再小就會有工藝的問題有良率的問題, SMT時問題更大.
不過剛才我試了一下, 我把DRC關掉, 把pad-pad設為'0', 同網絡pad擺近至不到1mil, 可以布線.
我以往都是這樣設置, 我記得最多的一塊板子上, 我設了11種Net Class.
除非你的那兩個靠的很近的焊盤是手焊件, 而且焊盤較大, 否則一定有問題.
'二次設置'的意思有點像攝影中的'二次曝光', 就是指先設置一個值, 畫一批線, 再設一個值, 再畫一批線. 若非迫不得已, 不建議使用此方法, DRC時會比較麻煩.
问:你想,比入一条网络A与地之间的电压达1000V,那他的焊盘与接地的焊盘的clearance应设的很大,比如是80th,而如果两个焊盘均接在网络A上,那他们之间的电压差为0(不计导线的压降),那就可以靠的很近,即使连在一起又如何呢?(不考虑工艺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是这样,两个同样是接在网络A的焊盘的间距也要求是80th的话,那会浪费很多空间的,这怎么是合理的呢?好像没有别的软件是这样的。
答:不好意思. 我從入行到現在, 一直做的是手持式消費類電子產品, 電壓都很低, 所以不會有你這樣的情況.
仔細想想, 你說的有道理.
要像你說的設置不同的間距可以做到, 但的確比較麻煩.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簡單的設置方法.
问:那复杂的办法是如何做呢?就是你用说的‘二次设置”吗?不过我觉得应该有别的办法,其它软件没发现有这问题。Expedition PCB这么有名的一个软件不会不考虑这种情况。即使是电压较低,不同网络间的焊盘也需要保持距离,比如20th,那你没遇到过需要将同一网络的焊盘的间距缩短到10th甚至相连的情况吗?
答:我做的都是面積很小的多層板, 手機, PDA, 數碼相機, GPS等一般都是這種板子, 在這種板子中一般不去考慮Pad-Pad的間距, 因為在建封裝時,我們已將安全間距畫在PlacementOutline中, 所以當Placement時, 只要注意PlacementOutline-PlacementOutline的設置值就OK了. 我一般設置Pad-Pad>6mil, 相連則是絕對不允許的, 原因我已說過多次.
設置不同Pad間距的方法如下.
假設, 現在有"a"和"b"兩個NetName.
1.  在"Setup -> Net Classes and Clearances...."中增加兩個新的NetClass"A"和"B", 並設置相對應的線寬和孔.
2.  在"Setup -> Net Properties...."中設置"a"的NetClass為"A", "b"的NetClass為"B".
3.  在"Setup -> Net Classes and Clearances.... ->Clearances ->Clearance rules for NetClasses"中增加一個新的rule"A-B". 在這裡你可以設置你想要的Pad-Pad間距.
4.  在"Setup -> Net Classes and Clearances.... ->Clearances ->NetClass to NetClass Rules"中增加一個新的rule, NetClass"A" to NetClass"B" 的 Rule為"A-B".
設置完成.
我觉得关于同一网络焊盘的clearance和不同网络焊盘clearance设置不同,这是
可以考虑的要求,不过,着要向mentor公司提出建议了,就象在铺铜时不能象
boardstation一样area fill 可以按照区域不同设置,却只能在plane processor中
对某一层用同一种铺铜方式一样.

----------------------------------------------------------------------------------------------

问:dxdesigner 的设置问题?我的dxdesigner是用滚轮进行放大缩小,我希望把滚轮改成画面的上下移动,那个高人知道呀?请指点一二。
谢谢
答:用滚轮缩放多舒服啊!为什么不用呢?如果你实在不想用,按低人的方法看看行不行,在design configurations里的Expedition PCB下,将zoom style设为disable试试!

----------------------------------------------------------------------------------------------

问:DXDESIGNER 的困惑各位同行,DXDESIGNER使用时, Forward Annotation到EXPEDITION.可是出现带有警告的成功转换到EXPEDITION,找到 Forward Annotation 的FILE VIEW,出现的如下列错误,怎么可能那,我那些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做法的,但是我在另个项目中,就可以,怎么办,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让我如何避免吗.他的这些要求,我都做了,可是他还是问我要,dxdesigner的属性我都对应了.看看各位以前是如何搞定他们的,这个情况困扰我好长时间了..
下列是一个器件的信息.
Part Numb: VOLTREG -> Vend Part: VOLTREG
INFO:  Part "AT89S52" was not found in Central Library - Using local library.
 INFO: Cell AT89S52 is not in Central Library - Using local library.

   PDB Warning:  Missing cell or cell pin data.
      Top Cell with cell name 7805 will not be used for Part
      Number VOLTREG.  When cell problems have been fixed, please
      run DataBase Load if you wish to make use of this cell.
     WARNING:  Cell 7805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e CellDB for
      Part Number VOLTREG.

答:作了Pin Mapping了吗?sym和cell的pin对应的对吗?

----------------------------------------------------------------------------------------------

问:dxdesigner 的block is readonly我在用dxdesigner 建符号库的时候,修改proprerity, 选择图纸大小为z, 发现不能保存,dxdesigner 报错说“block is readonly".
why.
who konw it?
答:你可能同时打开了好几张图,你只打开你需要修改的那张再试试

----------------------------------------------------------------------------------------------

问:1.WG中如何铺不规则铺铜....
2.WG中如何加跳线...加跳线那个工具是灰的...
3.WG..如何利用原理图来布局...怎么交互功能,还比不上PADS....(应该是我不会用)

答:1.draw mode下,从properties对话框的type下选择plane shape;或者在route->planes->place plane shape。
2.如果你的局部pdb库中没有跳线,则在局部pdb库做跳线或者用setup->Library Services从中心库中导入到局部库。
现在在Editor Control的Jumpers页应该能看到有可用的跳线了,在这里设置,选择可用的跳线吧,
其它设置你看一下就应该明白了。
3.PLACE PARTS AND CELLS-----SCHEMATIC CROSS PROBE   (ATTACH SELECTDE PARTS TO CURSOR)

----------------------------------------------------------------------------------------------

问:WG...如何让所有元件一次性放在板上
答:把元件全放在板框的边上用pr -dist *命令。
第二个问题,你选择上面的第一项,这样在SCH中选择你所要的一个部分后,pcb中相应的器件会全部选中(当然你得在setup->cross probe->setup中设置好,上次忘了说了),然后按f2移动吧。

----------------------------------------------------------------------------------------------

问:求助]怎么删除DX中新建立的原理图

答:删除用tools->delete sheet,不过删除或添加不会立即反映到ProjectNavigator Tree中的,你用save check保存一下才会反映出来

网友(2011-01-24):
好有心,学习了。

网友:
很好的东西啊,学习一下,楼主费心了~~

网友(2011-04-01):
    很好,非常不错

网友(2011-05-27):
    看了不知道所云啊。的学习

网友(2011-07-08):
    在PCB走线时如何设置默认线宽  高手回答一下   谢谢

网友(2012-02-27):
高手高手,我想请教,用WG画图是如何导3D给结构的?

网友(2012-06-30):
    这些是好东西,学习了

网友:
    应该顶起来啊!

网友(2012-10-23):
    好高深的东西。

网友(2013-01-08):
    谢谢楼主,好人啊,慢慢看。挺全面的。

网友(2014-08-19):
楼主问你个问题,知道怎么把MENTOR_WG装到win7上吗

网友:
2004,2005,2007 BSTN都是美好的回忆,不过这些都是老古董啦。。新版本的PADS可以完爆之。。。

网友(2020-07-31):
    请问安装之后xpedition pcb 菜单栏不全是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