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电路中的C74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08-02-18):
各位能具体分析一下原因吗?先谢谢了!

楼主:
图在这里

就是这个

网友:
可能是阻抗匹配

网友:
要看那个IC的DATASHEET

网友:
如图
差分线的末端端接采用RC组合,没有静态功耗的浪费。
端接就是为了消除反射和振铃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

网友A:
不对吧,可是接了一个3.3v _d的电源,不是接地的
麻烦高手再解释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可是接了一个3.3v _d的电源,不是接地的
麻烦高手再解释一下

不敢妄称高手
不过我记得对于交流信号而言,直流电源可视为对地短路的,虚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敢妄称高手
不过我记得对于交流信号而言,直流电源可视为对地短路的,虚地

版主这个就是人们常说的虚地啊!!!
看来我白读书了,一直不明白什么是虚地,现授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这个就是人们常说的虚地啊!!!
看来我白读书了,一直不明白什么是虚地,现授教了

千万不要迷信 ,实际上虚地用在这里不是很贴切(或者说是不正确的),我自己的理解而已

楼主:
既然说是虚地,或者

把直流电源看做接地,为什么不直接接地呢?却接个电源,再把这个电源虚地

网友:
虚地在这压根扯不上边

R81,R82和C74明显是共模端接的,把共模中的交流成分抑制掉

比较常见的接法是接C74接到地.至于为什么接电源而不是地,我想是和后极隔离变压器的类型有关,如果是无源变压器,就接地抑制共模,如果是带中心抽头的有源变压器,类似于变压器的中心抽头做法,都应该接电源

网友:
正奇怪2楼的图中的TPI,TPO的端接做法是不是有问题,仔细看看,和5楼的DEMO中的做法刚好反掉了,应该是TPI用串联端接,四个24R,TPO采用并联端接,两个51R,

网友:
RC端接,消除反射和振铃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情解答,尤其是版主

谢谢你们!!!

网友:
差分电路的阻抗匹配

网友: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