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过孔问题

楼主(2008-02-19):
 我选择以过孔结束 走线 但是遇到一个问题
! D  s# w. }% ` 我的孔有2种 一种是埋孔 一种是通孔 每次以过孔结束时候 都是默认的是埋孔 但这不是我需要的.请问在那设置?" 我用的是PADS2007

网友:
在设计规则里面吧,是不是这里,把不要的过孔移除只选中你想要的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