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邦定IC的bonding打线图是怎么画的?

楼主(2008-02-19):
如题!请教!!!

网友A:
看看这个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就会了

感谢sheen,学习一下COB

网友:
想问一下cob是干什么用的,好像是画IC芯片的吧,搞不懂啊
向楼上几位学习一下,可否多介绍一下

网友:
就是省钱,我们看到的IC是IC公司加了封装的,,如果能不加封装的话 一颗COB的邦定IC可以便宜不少啊~~~

网友(2008-04-05):
学习学习。原来上学时用过裸片,但那时纯粹是瞎做的。

网友:
    好东西,学习一下,还没做过邦定的封装呢~

网友:
    哇精帖呀,谢谢了

网友(2008-09-10):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2009-02-24):
    用什么软件??

网友:
    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09-04-02):
    好东西,学习,学习邦定封装~

网友(2009-07-25):
看了,不是很懂,有更详细操作方法吗?

网友:
我以前是用CAD一个一个拉的!把PCB转成DXF

网友(2009-11-07):
学习一下帮定IC

网友(2010-02-09):
正在学,先下来学学啦!

网友:
没接触过这种,看看

网友(2011-06-09):
    用PROTEL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