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 PAK 是什麼封裝

楼主(2008-02-20):
請問各位高人
DD PAK是貼片式還是插件式

网友:
单从名称看,较难确定;
不过我见过贴片的,好像是一稳压管的封装

楼主:
樓上的哥們,謝謝你了,我這里有找到一個回復,大家一起學習一下...

D2PAK和DPAK都是贴片的,D2PAK的体积要比DPAK大。D2PAK类似I2PAK(就像TO-220削去顶端的散热片)的贴片形式,DPAK类似IPAK的贴片形式。下图就是两种封装的图形。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网友(2008-06-27):
常用于功率MOS管和稳压管,电源板上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