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楼主(2008-02-20):
orcad绘制原理图时发现元件属性A和B的不同,选中dsn文件,然后在菜单Design中选择:Remove OccurrenceProperties,选择Yes,则保留下A属性并且使B属性与A属性相同;如果要保留B属性而非A属性时,则选中dsn,然后执行Accessories>Transfor Occ. prop. to Instance>Push Occ. Prop to Instance即可;这两种办法都可以让AB同步(看你要让那个做主)。
(可以这样理解:A就是Instance,B就是Occ)

在 tool-annotate 菜单选 Update instances 就可以对白色的A属性重新编号,然后再选中 Update Occurences 就可以对黄色的B属性编号,这时A B便会统一

网友(2009-01-22):
谢谢,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