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pture产生不了Allegro网表?(附图)

楼主(2008-02-21):
我是cadence新手,虽然在学习阶段,但也看过很多资料和介绍。对于一般问题,我倾向于自己解决或到网上寻求已有的答案。可是遇到以下这个问题却找不到原因,我在几个专业论坛发表求助信息,也没有用。不知这里的高手可否为我解答?

问题:在capture原理图中做allegro网表(netlist)输出操作,没有任何输出,连出错信息也没有。这样我就根本不能用原理图做PCB设计。
我尝试把原理图简化至只有几个电阻,结果也是一样。
我可以确认以下情况:capture能产生其他格式的网表,allegro软件工作也十分正常(可以制作焊盘、封装、可以打开allegro pcb文件)。
我用的软件版本是15.5。

以下是产生网表过程的主要操作截屏:
不知哪位高手可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新的进展:
我把原理图拿到其他装有cadence 15.2版本的地方做网表输出,结果是对的。这说明原理图没有问题,可能是capture设置有问题。
点击“setup”按钮,发现里面configuration file的栏目是空的(见图),我就填上正确配置文件,不过执行结果还是没有网表输出。郁闷......
不会是因为我的电脑是vista操作系统吧?

设置过滤器操作

设置过滤器操作

网表输出操作

网表输出操作

网友A:
一是我没有看明白你的问题。二是step1图中options就是netlist配置。设置正确就能产生网表。 三是没有PCB输入参考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初学,你试一下
   INPUT BORD一项用d:\allegro\test.brd
   out bord一项用allegro\test.brd
然后OK 了..

这当然试过,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我没有看明白你的问题。二是step1图中options就是netlist配置。设置正确就能产生网表。 三是没有PCB输入参考源。

1)问题是:我产生不了网表。就是说,用tool->creat netlisting命令没有任何输出。
2)我看不出我的设置哪里有不对?
3)我知道,有没有PCB输入参考源并没有关系。有参考源我也试过,一样的。

网友:
楼主把原理图发上来吧,帮你看看,很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附上简化的原理图文件

这个原理图只有几个电阻,在我的电脑上不能产生网表。

网友:
我的可以产生哦
你那个软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setup对话框里没有allegro.cfg
应该在这个目录里面:X:\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allegro.cfg

网友:
引用 网友C:
setup对话框里没有allegro.cfg
应该在这个目录里面:X:\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allegro.cfg

果然是高手,我的有呢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up对话框里没有allegro.cfg
应该在这个目录里面:X:\Cadence\SPB_15.5.1\tools\capture\allegro.cfg

版主说得对,我也发觉这个问题了,我把这个对话框的配置加上后,还是不行啊。

现在我有点怀疑是我的操作系统引起的问题(我的电脑是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我在另外的一个帖子上在求证是否有人在vista操作系统上使用cadence软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做肯定回复。

我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样也可以给其他同仁提供一点经验。我在这个问题上差不多花了一周时间了。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说得对,我也发觉这个问题了,我把这个对话框的配置加上后,还是不行啊。

现在我有点怀疑是我的操作系统引起的问题(我的电脑是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我在另外的一个帖子上在求证是否有人在vista操作 ...

支持好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说得对,我也发觉这个问题了,我把这个对话框的配置加上后,还是不行啊。

现在我有点怀疑是我的操作系统引起的问题(我的电脑是Windows vista操作系统),我在另外的一个帖子上在求证是否有人在vista操作 ...

这个路径得用你自己电脑上allegro.cfg的绝对路径哦
如果还是这样,就得怀疑Vista了
我记得Vista下面Cadence是有问题的(印象中是SPB16.0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路径得用你自己电脑上allegro.cfg的绝对路径哦
如果还是这样,就得怀疑Vista了
我记得Vista下面Cadence是有问题的(印象中是SPB16.0有问题)

我基本可以断定这个问题是操作系统vista引起了,请看下面贴图:我把设置文件设好后,如果用EDIT的按钮去查看,系统提示“参数不正确”,这说明虽然设置了配置文件,但是cadence并不能正确识别。
这个配置文件绝对是对的,我在操作系统下用写字板打开都正常。

看来我要把vista操作系统抛弃了,这真是苦差事,改系统要花多少时间啊!IT行业苦啊,呵呵!

无法用EDIT对allegro.cfg文件编译

无法用EDIT对allegro.cfg文件编译

网友:
嘿嘿
Vista不适合我们的
工具软件支持VISTA的还是很少

楼主:
各位同仁注意了,cadence15.5在vista上有问题

一个多星期的努力得到的经验教训:
cadence 15.5在vista操作系统上不能正常产生allegro网表。
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问题。
供各位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多星期的努力得到的经验教训:
cadence 15.5在vista操作系统上不能正常产生allegro网表。
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问题。
供各位借鉴!

还是用XP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基本可以断定这个问题是操作系统vista引起了,请看下面贴图:我把设置文件设好后,如果用EDIT的按钮去查看,系统提示“参数不正确”,这说明虽然设置了配置文件,但是cadence并不能正确识别。
这个配置文件绝 ...

好像是这个pxllite.ocx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这个pxllite.ocx有问题

这个有什么作用,干什么的

楼主:
结论:别在vista操作系统上用cadence

我在XP上安装cadence15.5,同样的操作就没有问题。从而得出这个问题的结论:

vista操作系统和cadence15.5不完全兼容。

希望这个结论可以给各位有所借鉴。

网友:
我发现这个论坛是不错的,我会经常上来取经!!!!!!!!!!!!!!!!!!!

网友:
补充一下,LZ可以进行DESIGN RULES CHECK ,就知道自己原理图是不是有问题了,一般如果原理图有问题,那么基本产生不了网表

网友(2008-04-27):
我是一个新手,说的不对请指正。
     我在Windows2000 SP4上安装的 SPB15.5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死活产生不了Allegro网表,不过原理图我用的
是ConceptHDL。由于这段时间忙别的事情,没顾上再折腾这个问题,我感觉问题最可能出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SPB15.5自身的问题,另一个很可能是我操作上的问题,比如某个细节没干对,某个设置没弄对。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是我的Windows2000 SP4系统与SPB15.5的兼容问题。
  不知是否有人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VASTA我以前也用过,出现楼主那样的情况,实在没招了,换成XP现在一切很正常

网友(2009-03-17):
我也遇到个问题

网友:
我怀疑是楼主的cadence15.5没装好,或者是破解不成功导致的,建议重新装一次,我在vista上面用过,很遗憾,我的完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