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自动关闭问题

楼主(2008-02-21):
我在使用pads Layout时,开始还好好的突然就弹出一个对话框,上面写着Fatal Data Base Error Number 2015
Invalid Database Object
Job will be backed up to fill D:\ 文件路径 Please read the on line help topic Recovering From Database Problems
我的电路板已经快差不多了,如果无法修正这个错误,就要重新来了,希望哪位高手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我用的版本是PADS 2005 SP2

网友:
这个问题讨论过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54-1-1.html
自己是在搞不定把文件发我,帮你排除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的高手的帮助,我看了一下以前你们讨论过的这个问题,还是有些困惑:1.该如何修改规则的优先级呢?我不是很明白rule设置的金字塔结构。2. 如果请你帮我解决,我是否是把PCB文件发给你就可以了呢?如果是的话,请留下你的邮箱好吗?谢谢!

楼主:
我把电路板的PCB文件放在附件1里了,麻烦高手帮忙看一下,一个是PADS Layout 自动弹出对话框,然后点击确定后关闭的问题,二是关于敷铜的问题,感谢forevercgh在另一个帖子里对敷铜无法正交问题的帮助,但是我按照回复的做法,还是没有成功,希望高手能在附件1里的电路图中给予示范说明。谢谢!
附件2里是用PROTEL2004所画的正交的敷铜,我就是希望能在PADS 2005 SP2 里也能画出那样的敷铜。

楼主:
高手们,帮帮忙呀!救命啦!

网友A:
搞定了
至于rule的优先级参见比思PADS router教程

楼主:
多谢楼上高手的帮助,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感谢共享!感谢共享!

网友(2013-09-14):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
至于rule的优先级参见比思PADS router教程

怎么解决的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硬是要得哟

网友(2014-01-14):
請問: rule的优先级, 是那裡設錯? 造成ERROR ?
如何修改?

网友B:
把文件导出为dxf格式,打开一个新的板子,把dxf倒进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修改规则的确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大概还是PADS算法的问题吧

网友(2022-01-21):
引用 网友B:
把文件导出为dxf格式,打开一个新的板子,把dxf倒进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修改规则的确也能解决这个问 ...

你好,PCB文件堵打不开情况下,怎么导出DXF